[家电] 这种灯管,有LED的替换么?

楼主(2020-03-10):
之前装修装的,应该是镜前灯,是暖光,小孩子看书打算换成白光,请问,这款有LED的么?长度是55CM,直径是1.5CM

网友A:
淘宝搜 55CM  t8 led

网友:
有LED你也用不了,想用的话,需要拆开灯架,把里面电子镇流器取出来,220的电直通灯座才行。
另外这种T5的灯管,也有白光的(7200吧好像是,之前本地的一个商城里某品牌撤柜,然后从他们拆出来的旧货柜搞了不少这样的T5管,长的、短的、黄光、白光的都有,回来自己也就用了两三根,其它的要么让家里卖废品了,要么就是还在那个角落里塞着),你直接某宝搜吧。
其实不太建议改LED,因为我对这种便宜的LED当写字用台式不太放心,怕了的频闪之类的不过关(虽然我自己的工作台上还装了一根从优惠购里几块钱撸的酷逼灯,但自我感觉人老了,眼也定型了,闪呀什么的也就算了,孩子嘛,还是稳一点好)。

网友:
按楼上说的买个T5,有飞利浦的,三十多块,镜前灯足够了,拆了镇流器改220直连也很简单,但小孩看书还是买个阅读灯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55CM  t8 led

直径1.5的是T5管吧

网友C:
我认为学习的台灯用白炽灯最好,40W磨砂,但是很难买到了。

网友:
为什么说要拆镇流器,电感式镇流器不拆也能用,电子式的必须拆

网友D:
你确定要换成白光?
那建议你还是不要给孩子学习看书用了。伤眼。学习看书用都是用暖光色系,4000K左右的是比较接近太阳的色谱。而6000K是白光,不适合学习看书的,照明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1.5的是T5管吧

反正也就那个意思,万能的淘宝啥都有,只要有产品的具体规格就能有这东西

网友:
有的,我阳台上是角灯就是换的LED的,需要把原来的整流器和启辉器拆了,直接把零线火线接入灯管座,而且LED等灯管由于品牌不同有两种接线方式,一种零火线接入同一侧灯管座,另一种分别接两头的灯管座。

网友E:
孩子看书还是用暖光好,对眼睛有好处。不要用杂牌的LED。损眼。

网友:
怎么用有知道的吗

网友:
镜前灯的作用是照射在距离60cm左右的人脸上,看书的灯光需要照射在桌面上。功能不一样。
另外,看书应该用暖色的光,白光伤眼

网友:
孩子用的别凑合。镜前灯换个灯管接着用。给孩子买个华为、小米的学习台灯,好得很!

网友:
T5灯管,台灯用的中性光,显色性最好,不要用正白光或者暖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学习的台灯用白炽灯最好,40W磨砂,但是很难买到了。

之前家里还存了5-200W的白炽灯好几个,当时比较搞笑,听新闻说的以后白炽灯就完全停产了,我想着收藏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孩子看书还是用暖光好,对眼睛有好处。不要用杂牌的LED。损眼。

之前的暖光很黄哦,就像钨丝灯胆那么黄,不适合孩子看书吧?另外,还有一盏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要换成白光?
那建议你还是不要给孩子学习看书用了。伤眼。学习看书用都是用暖光色系,4000K左右的是 ...

之前的暖光很黄哦,就像钨丝灯胆那么黄,不适合孩子看书吧?另外,还有一盏台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暖光很黄哦,就像钨丝灯胆那么黄,不适合孩子看书吧?另外,还有一盏台灯~ ...

钨比灯的色谱是最接近太阳光的光谱,所以说,钨丝灯倒是在看书上对眼睛最合适的。但是发光效率实在是太低了,所以照明上就给其它发光效率更高的光源取代了,并不是说钨丝灯不合适看书,只是发光效率的问题。LED灯4000K是对看书,亮度比较好的点,3000K的显色感觉上会太黄。

另外,现在学生的作业本都是黄色的,我以前上学用的作业本都是白白的,这个也是说为了保护眼睛。反正不知道了,自己觉得什么好就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钨比灯的色谱是最接近太阳光的光谱,所以说,钨丝灯倒是在看书上对眼睛最合适的。但是发光效率实在是太低 ...

好的,谢谢!入了个孩视宝的LED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