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如何检测u盘是什么芯片方案

楼主(2020-03-10):
求助一下大家,除了刮开表面的涂层直接看是什么芯片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知道芯片是什么方案吗?
因为我想修复两个小u盘作为启动pe优盘用

这紫色的是可以转动收纳金手指回去的很方便挂在钥匙圈上。
正面写着LanKeXin usb2.0 2GB
如图所示,如果你手里刚好也有这个优盘麻烦告诉我是什么方案的什么颗粒

这是后面。没有什么文字

我上网下载了 chipgenius芯片精灵
提示我以下的信息:

说什么信息都没有

但是电脑提示我找到优盘的

我以为是检测的软件有问题,我插一个可以使用的优盘进去

结果人家成功检测出方案是慧荣的,颗粒是三星的

网友A:
第一个根据vid和pid号码“048D”“1234”判断,大概率是芯邦的,下载芯邦量产工具(ump tool)修复。第二个判断不出来,根据“NAND”“usb2disk”判断是一芯的,下载一芯1179量产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根据vid和pid号码“048D”“1234”判断,大概率是芯邦的,下载芯邦量产工具(ump tool)修复。第二个 ...

我的天。你真厉害。

不过,我下载回来打开一看,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啊
芯邦量产工具(ump tool)

这样多颗粒我放弃了。我试试另外一个软件一芯工具开卡

打开立即识别出颗粒的型号

我点开始量产

跑工具百分数,到99%又跳回了1%之后我截图,结果软件自动退出了,我不放弃继续打开工具选择设置然后开始,这次也是先很快跑到99%然后又从1%开始慢慢跑进度

真的好慢啊,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成了低级格式化了,所以才这样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你真厉害。

不过,我下载回来打开一看,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啊

第二个(一芯主控的盘)建议参数:ecc 12,容量优先,低级格式化,关闭 固定容量 选项。重新量产,可能释放出更多容量。还有,芯邦量产工具可以自动选择颗粒,没必要手动选择,不认识可能是量产工具版本太低,稍后我给你发个新的工具,你在那里面挨个打开实验就行,能识别就量产。

网友:
https://pan.baidu.com/s/18XPtZ0JZMOPdsK4ytoH_8A
工具在这,记得低级格式化,模式3扫描,容量优先,autoecc,tlc颗粒打开tlc提速选项。
还有,第二个U盘(一芯主控)不用量产了,估计最大2GB(壳子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