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彻底拆解酷乐视X6 DLP 720P投影机光机

楼主(2020-03-10):
在闲鱼淘了个酷乐视X6,结果到手翻车,画面发红,亮度极低。
只好拆开来自己处理。

这是三LED的DLP光机,画面发红是因为半反射镜进灰,且长期高温,不透光了。

R G B三个光源,红光在末级,未受遮挡,最亮;绿光在最远端,受遮挡严重,因而使得画面偏红。
拆开用酒精清洗,恢复原来色彩和亮度。

上头是UNIC UC50 DLP投影,单光源,有色轮,480p
下面是刚修好的X6,3光源,无色轮,720p

这个X6投影还支持3D,配一副3D快门眼镜,可用。还支持5G WIFI,投屏不错,支持IOS airplay。
我给他改成12V电源输入了,这样可以配个诱骗器用充电宝供电。

新鲜劲过去,打算出手卖掉。

网友A:
实在卖不掉,可以把透镜拆了,改在调焦手电里,估计光斑效果更好点,镜头可以改网络摄像头。

网友:
坐等吃灰接盘

网友:
用一颗白光LED就硬是不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加个分,维修技术一流,搞得我都不敢上咸鱼买了,怕是维修货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卖不掉,可以把透镜拆了,改在调焦手电里,估计光斑效果更好点,镜头可以改网络摄像头。 ...

没有卖不掉的,只要价格合适,楼主多少钱出?

网友:
涨姿势了,原来很多LED投影发红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卖不掉的,只要价格合适,楼主多少钱出?

800? 带眼镜和皮套。

网友(2020-05-12):
我前两天刚买的不会是楼主的吧
一切都好,就是对焦的话都挺清的  但是最左边字不清楚。请教原因。

网友(2020-09-28):
之前在垃圾站花5块钱收了一个酷乐视α2,买个电源插上能用,也是发红。

拆开发现做工很好,但是问题解决不了,后来偏色时暴击几次不能开机了。

最后分解扔了,只留下三个LED光源模块和DLP屏。

网友(2024-12-26):
谢谢分享,我还是用的爱普生72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