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排插用黄铜 磷铜的 优劣势

楼主(2020-03-10):
最近拆解排插  发现我手里的大都是黄铜的   一开始没在意。后来有坛友说 黄铜导电率低,百度上查黄铜导电率比铝还要低。没查专业资料,简单百度了下,大概说黄铜导电率是纯铜的2 30。磷铜的导电率是纯铜的1 20。
不知道查到的资料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用黄铜做成的插座截面积要达到纯铜电线截面积的3倍以上,才能通过跟纯铜一样的最大电流。    比如纯铜线的直径1平方,黄铜插座的要达到3平方以上才能算是匹配?

材料上  百度说  磷铜最贵   纯铜此致    黄铜最便宜。

有明白人分析下黄铜   磷铜   做插座的优劣吗,知道纯铜应该不能做插座,容易氧化,材料偏软弹性不好,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A:
不用太关心导电性能,插排只有高温烧毁的,没有功率不足的,只要关心发热量和金属疲劳性。铜排就不需要太关心发热量了。黄铜的硬度高,弹性低,插头插入造成形变,久了很难恢复,容易接触不良,所以你看黄铜插排基本都搞成全包裹(你这个不是全包裹)。磷青铜抗金属疲劳性很强,耐磨,且不容易产生电火花,几十年了,依旧是做排插的最佳材料。

也有一些插排采用混合方案,你看航嘉的插排,火线、零线用纯铜(也可能是磷青铜),地线用黄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关心导电性能,插排只有高温烧毁的,没有功率不足的,只要关心发热量和金属疲劳性。铜排就不需要太关 ...

长知识了。。啊啊啊

网友:
高档的用磷青铜,低档的用黄铜。哪个好明白了吧。

网友:
除非特殊场合,绝大部分插排的电源连接线都是0.75平方软线
合格产品内部的连接线过流量只会比这个大,不要迷信铜排。
另外虽然紫铜导电率比磷铜好,但抗氧化,接触电阻,硬度,弹性等等其他指标是否更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关心导电性能,插排只有高温烧毁的,没有功率不足的,只要关心发热量和金属疲劳性。铜排就不需要太关 ...

正是因为插排功率不足,所以才会高温烧毁。

网友:
是铜的都不会差到那里,就怕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是因为插排功率不足,所以才会高温烧毁。

这个一般接触不足都是在插口位置吧,插口弹片和电源线接触不良导致升温烧毁

网友D:
金的导电性好,抗氧化;钛的可塑性好,弹性强。。。你有钱可以用钛做钢骨,外包一层99.9%金。。
没钱?那就用黄铜呗,再没钱,那就用镀铜呗。
看到没,黄铜还是磷铜都不好,有钱最好,别纠结这个问题了。复工在即,抓紧搬砖才是正道。

网友:
不但要考虑截面积也要考虑散热,铜片的散热肯定要好于圆铜线加上发热后导线电阻增大导致更大的发热形成恶性循环。设想一下把1平方的铜线压成极薄的铜片,电流承受肯定大幅提高。

网友:
,还有这讲究啊,不忍直视啊。。。。质量做好,做厚实,做得不变形,不容易碳化着火,才是本事,花里胡哨的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关心导电性能,插排只有高温烧毁的,没有功率不足的,只要关心发热量和金属疲劳性。铜排就不需要太关 ...

学习了 以前一直以为紫铜是最好的 一直没有考虑金属疲劳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接触不足都是在插口位置吧,插口弹片和电源线接触不良导致升温烧毁 ...

接触不良,一般都是功率小的一方发热烧毁

网友:
正规厂家的产品都可以满足日常使用,当然追求完美的另说

网友:
现在2500W的,旧款是0.75的线,新款价格高的1.0的线,高端的1.5的线。

网友:
磷铜、黄铜、紫铜的阻值差别可以忽略,
磷铜比其它两种的弹性好,可以减少与插头接触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关心导电性能,插排只有高温烧毁的,没有功率不足的,只要关心发热量和金属疲劳性。铜排就不需要太关 ...

不用关心导电性?你不要误导人了!导电性能差的材料是不是电阻就大?电导率的倒数不就是电阻率,材料的电阻率高的话相同的截面积不就发热大?

黄铜和磷青铜的电阻率为纯铜的几倍,那同样的条件下,理论上发热是不是纯铜极几倍?小米用锡磷青铜的排插温升就比用黄铜的多了一倍多!你也知道插座要关心发热量,发热大高温很危险对吧?实际生活中有很多人用排插是长时间大功率的,如果做排插的能够在排插里面把黄铜锡磷青铜的电阻做到外面的铜导线一样小,是不是安全多了?可是有这样的厂家吗?反而大把厂家宣传锡磷青铜导电性好去骗人营销,如果买排插的人知道锡磷青铜的导电性还不如铁,你看有几个回去买这样宣传的插座?宣传弹性好耐磨倒是真的。

新国标为什么要把以前0.75平方的升级到1平方?不会没有缘由吃饱撑的吧。理论上,如果较真按标准的话,排插里面用的黄铜磷青铜的导电性是纯铜的几分之一,所用的材料截面积就得是外面一平方铜线的几倍,只有这样,载流能力才是一样的,温升才最低,才更安全。至于插头和插套接触面积的多少引起的发热问题那是插套的设计方面问题。

网友E:
你搞错了。磷青铜的导电率只有纯铜的13%,不是20%。还有的说是9%—14%,导电率的倒数就是电阻率,导电性差电阻大就发热大,对吧?
不是说只能通过纯铜13%的电流。同样的截面积如果材料不烧毁的话,通过同样的电流是没问题的,但是发热就差别好大的,发热大了不就危险了对不?想要发热同样导电性差的材料是不是就得加大截面积?理论上导电性差几倍就得加大几倍的截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搞错了。磷青铜的导电率只有纯铜的13%,不是20%。还有的说是9%—14%,导电率的倒数就是电阻率,导电性差 ...

导电再怎么差,也比连接的导线粗吧。排插发热不是因为铜片导电性不好,而是接触不良,这个和国标有关系,三脚的插座好点,插进去基本是面接触,两脚的要兼容圆柱形插脚,插进去基本是线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的导电性好,抗氧化;钛的可塑性好,弹性强。。。你有钱可以用钛做钢骨,外包一层99.9%金。。
没钱?那就 ...

电阻率最低的单质金属是银
但银在空气中又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