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拆机贴!!!60v 20A的电动车,有一组电瓶坏掉,可以用48V 20A的充电器吗?

楼主(2020-03-10):
有台迅鹰电动车 60V 20A的电瓶,前年发现充满电后,续航严重下降,然后拆开一看,有一块电瓶鼓包了,到修电动车的地方换了一块旧的12V 20A的电瓶继续用,然后2019年8月底到今年3月初,一直没骑也没充电,然后这两天充电后(满电显示电压65.8V),骑不到2公里电压就降到52V,然后就没电了,发现之前换的旧电瓶有问题,于是5块电瓶都加蒸馏水和硫酸的混合水。充电后还是65.8V下降到50多V,但是比之前的续航要强多了。我发现把有问题的电瓶去掉,直接4块电瓶也可以正常骑行,大概满电后电压52V左右,是不是我只用4块电平的话就可以直接用48V 20A的充电器充电了?控制器应该是48V-60V通吃的?
我的电动车2015年10月份买的,电池之前续航一直还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4块电瓶的话用48V充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
但是四块电瓶你可以试试能骑多远,说不定骑不了多远就提示没电了

网友:
不行,别瞎搞 没有切换插头直接降级使用必然不好,电瓶越少,电流越大,电瓶寿命越短。。你原配的车一般不可能有多电压切换的,我是买了个60-72V通用的插头切换的

网友:
四块满电52,也基本都是废品

网友:
控制器识别48就可以,4节电瓶看骑行多少欠压

网友:
还是要加一块电池使用,你这样勉强使用电池和电瓶车都容易出故障

网友:
控制器支持48v当然可以,但续航会降下来,毕竟少了一块电池,还有就是少一块后其他电池放电电流会增大,寿命会降低

网友:
拆开车子,控制器看下就知道了。我原来有个台铃的铃战,也是迅鹰款式,买的时候就是48V20Ah,老板说可以支持换60V。骑了几年换电瓶时就直接换60V电瓶组和充电器,其它什么都没变。

网友:
一般控制器都是宽电压的,保险起见可以拆开看看。

四节电池用48v充电器没毛病

网友:
不一定增大电流。为什么不是降功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