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网首台无线猫盘

楼主(2020-03-11):
跟风入手一台猫盘,刷好群晖的,顺便发扬下折腾精神,DIY一台真正意义的无线猫盘,无线连接,电池供电
小弟第一发帖,请各位大神多指点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猫盘一枚
开拆
300m无线路由,各型号基本都做过功课,也就这个体型符合我的要求
箭头指示位置为螺丝位置,表面硬膜撬开,螺丝拧下,撬开即可
做工精细
用料实在
组装,去除路由RJ45座,节省空间,改变无线天线位置,风扇位置安装了一块UPS模块,并配备3节18650电池,风扇正好为模块散热,模块灯朝向风扇,通过风扇口可以看到电池电量,模块还带休眠功能,与设备断开链接会自动进入休眠
无线路由为百兆网口,这里焊接4根线即可
安装完成,顺便把u口也装上
logo亮系统运行正常,网口灯亮,无线路由和猫盘连接正常
手机连无线正常进入猫盘
感谢各位大佬观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个,网卡ok就是焊接需小心,板子薄,焊接处易破损
无线连接可以稳定
5-7m/s下载速度,上传8-11m/s,全程手机测试,1080p电影手机拖动观看无卡顿,做一个平时的照片储存和移动电影盘还不错

网友A:
转让了吧,我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让了吧,我懒得改了

自己改着玩,出门做数码伴侣用用也可以

网友B:
现在价格还高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价格还高   哎

现在这个价格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价格还是算了吧

除非出大货 不然跌不下去 没的玩

网友D:
用的什么ups模块,可以实现ups供电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ups模块,可以实现ups供电关机吗?

可以实现,某宝有

网友E:
不错不错。无线路由是什么具体型号?另猫盘 把网线接到这个无线路由上?没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ups模块,可以实现ups供电关机吗?

UPS价格太高了,给破烂领带配一件新西装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无线路由是什么具体型号?另猫盘 把网线接到这个无线路由上?没太明白  ...

路由是华为ws331a,网线直接焊接上去的

网友:
真心不错,网上有这个卖就好了

网友(2020-04-16):
为何要内置一个无线网卡呢,给猫盘加一个usb口,不就可以直插usb网卡么?
我在usb口直插蓝牙、wifi都可以正常识别到

网友:
用mifi桥接

网友F(2021-03-10):
我这玩意做好了放了一年了,配置是 7节并联的 福斯特 18650 3000mAH 电池,和 ups模块5v输出并联猫盘和4G wifi模块,插入一张数据卡,以及一块 1T MLC 固态硬盘,这个猫盘只存储最重要的资料,可以带出去游玩,续航一整天,还可以给同行的伙伴提供4G上网,同时兼具照片备份功能,安装arm版本的office(需要自己找那个版本,回复告知),可以在外面连接笔记本等设备编辑office文档和表格,猫盘和4G 模块速率都是百兆,还挺般配的。办公和重要照片存储在1T里面基本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玩意做好了放了一年了,配置是 7节并联的 福斯特 18650 3000mAH 电池,和 ups模块5v输出并联猫盘和4G w ...

请问 你是用的那款 ups模块5v  的 稳定性如何   可以出个模样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这玩意做好了放了一年了,配置是 7节并联的 福斯特 18650 3000mAH 电池,和 ups模块5v输出并联猫盘和4G w ...

你确定这叫安全????????????什么叫重要的数据??????????重要数据放固态硬盘也是奇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这叫安全????????????什么叫重要的数据??????????重要数据放固态硬盘也是奇 ...

我这固态是 MLC , 其实我到现在没有见到哪个固态到寿的,包括低端 SLC,反倒是各种机械硬盘坏掉的很多。实际来讲,固态硬盘远远比机械硬盘寿命长。贵有贵的道理。
不过我把我的猫盘正在升级。4G wifi 模块自带lan口,飞线焊接到猫盘网口上,只需要4根线,猫盘只支持100M网络,4根线就可以了。 附送的wifi 和 4g 天线不怎么样,打算花二十块钱升级一下。ups模块不变,再加一个软包电池即可。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固态是 MLC , 其实我到现在没有见到哪个固态到寿的,包括低端 SLC,反倒是各种机械硬盘坏掉的很多。 ...

固态硬盘怕的是静电还有固件问题,,,掉固件或者来一下静电,,你的数据就立马归西了,,寿命这个玩意完全就是看脸。。。你能保证你的颗粒是全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