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高手帮我看看中断定时的 左右循环灯 一次后乱跳

楼主(2020-03-11):
有高手帮我看看中断定时的 左右循环灯 一次后乱跳
能帮忙详细解释下吗?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P1_0=P1^0;
uchar tt,a,x,y;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EA=1;//开总中断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x=0;
        y=7;
        a=0xfe;
        while(1)//等待中断产生
        {
        if(y>=7,x<=7)
                {
                 if(tt==1)   //每进入10次中断即为500ms,执行一次显示变化。
                   {
                        tt=0;
                        P1=a;
                        a=_crol_(a,1);
                        x++;
                        y++;
                        }
                }
        else
        if(y>=7)
                if(tt==1)   //每进入10次中断即为500ms,执行一次显示变化。
                        {
                        tt=0;
                        P1=a;
                        a=_cror_(a,1);
                        y--;
                        //x--;
                        //x=0;
                        }
                                if(x>=7,y<7)
                                {
                                x=0;
                                y=7;
                                }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网友:
if(y>=7,x<=7)

网友:
错错了!这样我的心情不好时的感觉!这是

网友:
if(y>=7,x<=7),这是逻辑或还是逻辑与?没有逻辑运算符号。

网友:
if(y>=7,x<=7)还有这种用法吗?真没了解过,是&&吗?
写的很繁琐的样子,可读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