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格12V锂电钻电池包拆解,电压充不到12.6V

楼主(2020-03-11):
跟风撸了富格12V锂电钻,顺便把电池包也拆了检查一下
电压笼统写12V,没标容量

这种型式,马家一般叫B型

仨触点,这里的T触片一般接充电

自带直充,可惜针实在太歪了

没螺丝,撬开卡扣就能开壳
电芯没任何标识,放电率不知道有几C,容量也不清楚

保护板全貌

3串保护主控芯片:深圳创芯微的CM1033-DS

放电NMOS管2S3918:25V、48A、7.5m欧

T触片用来充电,标记A2SHB的就是充电NMOS:PL2302
20V、3A的

内置充电串有防反二极管

板子底下没件了

另一侧都是点焊的

充电器标称12.6V,实际空载输出13.75V

电池包直充,充满后电压略有回落,电压只有12.2~12.3V

大概就是之前说的——电压低点,免得串联充电芯电压均衡差导致部分过充;还有个是想延长寿命吧

大致就是这样,公模的电池包估计都差不多,就看续航、以及能用多久

反正便宜也不要什么自行车了

网友A:
加多个MOS管会否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多个MOS管会否增加输出电流?

感觉没必要了,11毫欧的管子了,再加管子降低开关导通电阻作用不大

网友:
这种锂电不知道寿命怎样?

网友:
我买的那个啥牌子的没两天电池死了,以为保护板丢一边过段时间电池外皮变辣子,还是海鲜好点

网友:
有点鸡肋的电池,看看能不能撑半年哈哈,反正我的49¥双速电池早就挂了

网友:
我以前买的虾牌的电池充满只能用2分钟,拆开电池测量有一节电池电压比较低,不知道是电池坏了,还是保护板坏了,这个充电没有均衡吧

网友:
感觉这次富格12V锂电钻电池比前两年撸的富格电池要好,虽然三无,但钻孔有力

网友:
12.23V就停充了,充电器输出电压太低,龙韵的充电器输出电压13.7V,能充到12.6V.我那个富格的买来充电器就是坏的,卖家补6.8元网上买了一个空载输出电压也只有12.6V,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多个MOS管会否增加输出电流?

估计用处不是太大,充电钻整个回路电阻应该也不小了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的东西,就是电池不经用,充满了,用几下就转不动了,我的那个电池还带个温度保险,防止充电发热,会及时断电的。

网友:
没赶上十几块钱的这班车啊

网友:
还电池吧。。。。某鱼有6块钱的  海四达10c 18650电芯,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电池电芯太差,买了个龙韵的,拆螺丝,十来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真便宜啊~

网友:
12.3v就停充电池有个别不均衡吧

网友:
富格单速的容量我测试过,大概1200MAH而已,龙韵单速的更低近百毫安。

网友:
我试过充一天都只有12V,有个钻充电器坏了就用路由器电源充

网友:
不错了,还有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