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伏充电器改50伏可调稳压电源,正在进入崩溃模式。

楼主(2020-03-11):
本人是工地电工,对电子科技很感兴趣,见网友在改造充电器,手痒难耐。于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从2月19号起,改造工作正在艰难的推进,这过程修修坏坏,绕了十万八千里,今天终于略有小成,改造过程中因误插了断开了负反馈的电源板插头,把这块板子烧了,前些天配件到位,但是没时间,直到拖到前几天,换上损坏的原件,用18伏稳压二极管代替tl431,输出电压稳定在19.2,高压板修复成功,现在开始了折腾调压电路,用到一个电位器,找了好久,终于在古董堆里找到一个,看上去烂糊糊的,但其实却是新的,但是这玩意儿个儿太大,放盒里里试了一下,高度相差12毫米,怎么办呢?有办法,把碰到的散热片锯一个口把碰到的部分放倒,再把支撑电路板的塑料脚切掉5毫米,装进盒子里一试,基本差不多,这就开始,接TL431电路,用56伏,40W的电瓶车灯泡做负载试机,输出电压3.5~32伏可调,但有时候输出不稳定,定位器向高电压调整时,灯泡有时反而电压会下降,怎么回事呢?开始以为接触不良,好久,没查到什么问题,又仔细查看电路图,忽然发现C3没安装,赶紧找零件安上了后试机,电路输出果然线性可控了。接下来制作输出插座,安装在盒盖上,所有线路全部接好无误后再次通电试机,没有发现问题。盖上盖子拧上罗丝,一通电,输出只有4伏不能调压。脑袋一阵发蒙,恨不得把桌边的茶水直接就倒进电源盒子里。强忍胸中不耐烦,仔细分析电路图,应该是低压部分出问题。查TL431 AK之间电压2.5伏不变,确认损坏。不巧手头没有这个原件,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只好把工作台照明灯的充电器拆了,拿下一只tl431换上,电路输出正常啦,但是他怎么坏了呢?这个原因要是不找出来,那后患无穷啊,仔细对比盒子内的原件位置,发现电位器的一个脚在盖上盖子后,正好碰到散热片,把这个脚向下掰弯,远离散热片,装机输出正常。接下来,还有好多事情,先要买一个电流电压表,安装好了之后,还要设计制作恒流保护电路,不知道又要搞多少天!不过没事的,值班的时候反正闲的蛋疼,不这样折腾一下漫漫长夜,怎么打发?上图!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开心哈哈

网友:
折腾永远在路上。

网友:
折腾其实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楼主:
我发了27张图,怎么只有4张啦?

楼主:
继续,上传图片,未完待续!

网友:
纯小白进来学习改造教程

网友A:
可惜了德克斯让你给糟蹋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德克斯让你给糟蹋了,可惜了

本来就是坏的,没电路图就把低压部分拆光了。

网友B(2021-05-23):
辅助电源的辅助绕组,直接接到主电源芯片的供电二极管前,在主电源板上再整流可能会好一点。二个芯片的供电只在交流侧合用。还有辅助电源的300V不要再单独整流,直接取用主板的300V。
另外铜线代线绕电阻不可取,温度系数很差,阻值随温度变化太大了。可以找金属膜电阻或立式水泥电阻,有感无感在这里影响不大(因为有感的电感量也是实在太小太小了)。有些取样小电阻还兼有保险功能,代保险丝。此时可能碳膜保险电阻到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的辅助绕组,直接接到主电源芯片的供电二极管前,在主电源板上再整流可能会好一点。二个芯片的供电 ...

这个电阻是不能断开的吧?烧断了高压从3脚窜入芯片,必坏控制芯片,导致损坏范围扩大。
以前这个电阻烧一次芯片就坏一次,换了铜丝后再也没坏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是不能断开的吧?烧断了高压从3脚窜入芯片,必坏控制芯片,导致损坏范围扩大。
以前这个电阻烧一 ...

你这个不是后级的取样电阻,那就用高质量的电阻,不过,在MOS管的S极用,只是保护用,温度精度不要求。

网友C:
想看看几个古董灯泡的全貌。

建议就几个古董灯泡单独发一个帖子,我来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几个古董灯泡的全貌。

建议就几个古董灯泡单独发一个帖子,我来打赏。。。。。。。。 ...

这俩灯泡到现在已经不在我这边了,你说尴尬不?
这是93年我从部队带回来的,原先是解放CA30三轴牵引车上防空灯里用的,这车92年起全部淘汰了.我在垃圾堆里找出来的。估计是80年之后的产品。

网友:
前几年搞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我也是煞费苦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3518

现在有力创EDA、捷配做支持,做点东西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帖子第4楼有我的作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3924&page=1

整得不好都没专门发过帖子。

网友:
这爱好好过手机玩游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