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做一个带硬件消痘的按键模块,似乎效果还行

楼主(2020-03-11):
网上看见一段程序,里面有段按键检测代码,
我从来不用按键,这次也来试试

结果是有时不触发,有时按一下,结果却是显示好几下
于是乎,换了锅子片,还加了消痘电容,这下似乎没什么毛病了
实验结果基本让人满意

按一下,就显示一下,不多不少,哈哈

网友A:
加了电容后,软件去抖也是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电容后,软件去抖也是不可少的

怎么说呢?

网友:
有时候不能完全吸收掉抖动吧!

网友:
美容论坛???
消痘?
我进错地方了,打扰了。

网友B:
最近玩闹表程序,关于硬件消抖动的方法在网上就是加电容和加芯片那么几个图片,而且应用效果、现象众说纷纭没有可参照性,但按键并联0.1uf电容的方法是我在玩数字电路时就用的,此处玩闹钟总是感觉按键那个延时不顺,就采用了并联电容的方法,调试程序快一个月了按键正常的还没发现按键错乱的问题。
//按键硬件加电容去抖动
void Alarm_time()
{
    if(NG==0)
    {
        g=~g;
        if(!g)
        {
            TR1=0;
        }
        while(!NG);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玩闹表程序,关于硬件消抖动的方法在网上就是加电容和加芯片那么几个图片,而且应用效果、现象众说纷纭 ...

哈哈,那么说看来还不错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么说看来还不错嘛

咱们菜鸟,不敢说经验只是自己觉得能用就好。

网友:
电容去抖浪费手头的小电容,还不稳定。不如加两行代码,免费又简洁

网友:
看一下如何消痘的,原来是消抖,唉。
话说,如果系统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简单的DELAY做消抖,最好是用按键标志加时间标志做消抖,效果好,系统反应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玩闹表程序,关于硬件消抖动的方法在网上就是加电容和加芯片那么几个图片,而且应用效果、现象众说纷纭 ...

并联的电容后,理论上,对按键的使用寿命会有一定的影响,最好是用按键标志加时间标志。

网友D:
如果是批量产品不建议用加电容方式按键消抖,建议用软件消抖更好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批量产品不建议用加电容方式按键消抖,建议用软件消抖更好更稳定。 ...

哈哈,这个省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并联的电容后,理论上,对按键的使用寿命会有一定的影响,最好是用按键标志加时间标志。 ...

一直以来只会用延时20ms的按键程序,加标志的C51按键程序希望大神能给个例程学习一下(用我贴的代码改一下就好、我容易理解),先谢了!

网友:
觉得硬件消抖更好用,不用考虑延时啊标志啊,几乎没遇过失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只会用延时20ms的按键程序,加标志的C51按键程序希望大神能给个例程学习一下(用我贴的代码改一 ...

sbit KEY_UPP = P1^0;
bit KEY_UPP_B = 0;//上移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UPP_Tim=0;
unsigned int KEY_UPP_DAT=0;
if(KEY_UPP==1&&KEY_UPP_B==1)//恢复上移键
{
        KEY_UPP_B=0;
        KEY_UPP_EN=0;
        KEY_UPP_Tim=0;
}
if(KEY_UPP==0&&KEY_UPP_B==0)//按下上移键
{
        KEY_UPP_B=1;
}
if(KEY_UPP_EN==1&&KEY_UPP_DAT<65535)//调整上移变量
{
        KEY_UPP_EN=0;
        KEY_UPP_DAT++;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f(KEY_UPP==0&&KEY_UPP_B==1&&KEY_UPP_Tim<200)
        {
                KEY_UPP_Tim++;
                if(KEY_UPP_Tim==10)
                {
                        KEY_UPP_EN=1;
                }
                if(KEY_UPP_Tim>=200)//快速上移
                {
                        KEY_UPP_EN=1;
                        KEY_UPP_Tim=195;
                }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it KEY_UPP = P1^0;
bit KEY_UPP_B = 0;//上移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UPP_Tim=0;

多谢坛友分享例程,粗略看了使用定时器做延时的,只是不太理解TL0、TH0的赋值方式以及T0的初始化模式,我再努力看看希望能弄懂这段代码。

网友:
软件消抖要做好也不容易
用delay就好了吗?那就太天真了。
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dalay是不能用的。

反正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采用不同的消抖方案。
硬件消抖好像并联一个104有时候也是不太管用的。貌似标准的消抖电路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