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惠荣3280量产失败

楼主(2020-03-11):
惠荣3280量产失败之后,量产工具无法识别u盘容量了怎么办?求大佬帮助

网友:
短接LED负极+GND上电就可以识别了。

你贴的啥颗粒?

楼主:
英特尔tlc颗粒

网友:
在电脑上截图  上传论坛多好啊    图片清晰      用相机拍屏幕   真是费眼啊

网友A:
@饶老师,教一下这位同学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饶老师,教一下这位同学截图

好久没听过这个梗儿了

网友B:
成品,还是自己手工贴的?

这个就是user xxxxx,跳线问题

无法识别有很多种解决办法,一个是短接。另外是设备管理器显示隐藏设备,把惊叹号设备卸载后,开卡软件就可以识别了。识别后开卡程序记得擦除ISP,这样下次插拔就不需要短接了

另外:U盘在开卡工具里无法识别,和容量无法识别是不一样的问题。图片看不清楚,条件也没说明,颗粒什么状态也不清楚,有力也使不上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还是自己手工贴的?

这个就是user xxxxx,跳线问题

给大佬点赞,颗粒虚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