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8ddl开卡后4k速度特别慢

楼主(2020-03-11):
aasssd图,跑rdt正常,开卡也正常,就是开卡后4k特别慢,有谁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
上2246EN就正常了 2246XT对东芝 闪迪都是这样 速度下降的太多了

网友:
0.03M?不太正常,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双贴9DDL,4K 64线程读正常在100左右,你这确实有点不正常。
格式化一下再试试,再不行换个版本重新开卡。

网友:
换个工具版本重新开卡试试。

楼主:
应该是2246xt对颗粒支持不好,已经卖了,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