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关于手机版返回就自动刷新回到第一页帖子问题

楼主(2020-03-11):
手机上看帖子,基本上都会有看一个帖子完了以后,进行返回操作,就会重新加载界面自动返回第一页,每次看以前的帖子看的多了就回到了第一页,还得往后面翻接着之前的看,一次一次的属实烦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了很多浏览器,华为自带的浏览器,QQ浏览器,火狐浏览器,谷歌浏览器,微软EDGE,小众的X浏览器,via浏览器,夸克浏览器,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我记着QQ浏览器是不会自动加载的,但是现在也不行了,X浏览器有个超级缓存功能也没用,我就想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各位都是用的什么浏览器?求助各位了。

网友A:
暂时标题长按新窗口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标题长按新窗口打开~

这个方法也行,但是看完了帖子,还得切换回到主窗口,新窗口也要再关闭,要是看的帖子多了,一会关一会切换也是挺烦的,
不过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了,以后我用试试。多谢回复。

网友B:
手机端已经取消无刷新加载网页,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回帖,写了一大堆,切出去别的app或桌面,然后返回,刷新了,写的没了,也是很崩溃

网友:
一样的问题,和浏览器没关系。。网站后台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端已经取消无刷新加载网页,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

噢,怪不得今天翻到下面要点下一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端已经取消无刷新加载网页,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

用手机浏览器打开数码之家,点击热帖导读,看最新的帖子,新帖列表翻到网页下面,点击下一页就会出现“门户调试中,请稍后访问”这是什么情况?切换到电脑版本,可以打开下一页,但是用手机看电脑,网页不方便,排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