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机求助,松下 RQ-S55V磁带随身听,主板拆不下来

楼主(2020-03-11):
收音好的,播放不行,拆了外壳发现皮带老化了。看着主板拆不下来了,也不敢动烙铁。有懂的大师嘛,求指导。。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不足,还是找人帮忙比较好,不然排线搞断了就更麻烦了。

网友:
如牛屎般大的焊点不用担心的,用风枪吹下来,没风枪用一段铜丝连几个焊点堆锡取下来

网友:
100元包邮替君解忧愁

网友A:
我可以帮忙,闲得很。

其实很简单,点击几个焊点,电磁铁2个焊点,电池一个焊点。

排线都一个方向,可以不拆,直接翻过去即可,装好皮带,原路返回即可。

皮带最好买0.5mm的,电流可以小六分之一左右。

网友:
好明显是焊开右面的焊点往左面翻开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忙,闲得很。

其实很简单,点击几个焊点,电磁铁2个焊点,电池一个焊点。

我打听了一下,要拆焊几个点的。就是皮带,看帖子有说是是108/0.7的。大师你是在苏州嘛。

网友:
做工真漂亮,鬼子对自己产品真的认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听了一下,要拆焊几个点的。就是皮带,看帖子有说是是108/0.7的。大师你是在苏州嘛。 ...

我在苏州吴江区,

皮带咸鱼有卖0.5的,不知真假,我以前索尼EX610换皮带买的也是0.5的,结果回来一量还是0.7的,试机就电流从50多涨到60多,就算了。
不过松下的机子有的换皮带要拆点击飞轮,因为电机闭口,皮带装不进的,我有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苏州吴江区,

皮带咸鱼有卖0.5的,不知真假,我以前索尼EX610换皮带买的也是0.5的,结果回来一量还是 ...

换皮带要拆了看。松下的机子就是不像索尼的好拆。去网上找找皮带看看。
那我离你不远,我在姑苏区

网友B:
不麻烦啊  顶多就那几根排线还有右边的一排吹开,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麻烦啊  顶多就那几根排线还有右边的一排吹开,就得了

研究出来了,是要拆焊这几个。

网友:
排线拆了 电机4个焊点 电池和翻带电磁铁的3个焊点拆了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出来了,是要拆焊这几个。

上面那个双面一排的也得拆

楼主:
拆下来了,就看买的皮带到时行不行了。

网友C:
有没有研究过皮带的运行路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研究过皮带的运行路径?

松下s系列基本都是这种绕法,这种是单根皮带的,后期的SX系列都是2根皮带,机芯设计不好,没有早期的S系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s系列基本都是这种绕法,这种是单根皮带的,后期的SX系列都是2根皮带,机芯设计不好,没有早期的S系 ...

是这样绕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