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报警器坏了

楼主(2020-03-11):
电动车报警器坏了,大家帮忙给看看。
这几天电动车,时好时坏,有是不跑。听见报警器里面有声音,拆开一看板子上面掉了一个件,大家帮忙给看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A:
能拍清楚一点,看一下那个元件上面的字吗?感觉有可能是开关管或者是三端稳压

网友:
买个新的装上

网友:
模模糊糊,啥也看不清楚,你好歹把照片拍清楚点

网友:
右上角那掉的

网友:
图看不清楚

网友B:
手上有个被压扁的报警器的尸体,看着和你的差不多,如果是零件掉了的话,按照我的图片把零件焊上去就行吧

网友:
是个电源调整管吧?早期的板上都有这么一个中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被压扁的报警器的尸体,看着和你的差不多,如果是零件掉了的话,按照我的图片把零件焊上去就行吧 ...

牛掰啊,兄弟

网友:
焊回去,是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拍清楚一点,看一下那个元件上面的字吗?感觉有可能是开关管或者是三端稳压 ...

晚上拍的不清楚,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被压扁的报警器的尸体,看着和你的差不多,如果是零件掉了的话,按照我的图片把零件焊上去就行吧 ...

多谢了,把你这个卖给我吧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MOS有什么用途,怎么会烧掉下来?还好骑,就是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被压扁的报警器的尸体,看着和你的差不多,如果是零件掉了的话,按照我的图片把零件焊上去就行吧 ...

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拍清楚一点,看一下那个元件上面的字吗?感觉有可能是开关管或者是三端稳压 ...

和7楼的板是一样的。这个为什么烧下来了呢?

楼主:
为什么烧下来呢?掉下来以后还能骑,就是时好时坏,有时不跑

网友(2020-07-05):
楼主太激动了,哈哈,还是直接换新吧

网友:
可能虚焊不牢固,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