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一个LED的开关电源,拆了看看里面咋回事

楼主(2020-03-11):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捡的,估计是坏的,有点脏

啥牌子也看不到,只有一个型号,没几颗螺丝,很好拆。

12V1A的风扇,看着还行

主板上没啥大东西,一个变压器,几个发热大的都固定在外壳上,主板后面好多锡。穿的地方,估计是输入高压的地方,不知道什么东西烧没了
后面有个塑料板,也烧穿了

这个电容也断脚了

背面的,不知道什么用

6颗这个应该是mos管吧,发热大户,都硅脂固定在铝制外壳上

完毕

不知道还能修复不

网友:
估计电压太高,压敏电阻爆了。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是大路货,修好了应该还可以

网友B:
电容失容或者接触不良?
看电感都烧焦了

网友:
感觉做工还是可以的,挺规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是大路货,修好了应该还可以

不懂电路 不会修啊 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失容或者接触不良?
看电感都烧焦了

板子都烧穿了

网友:
电容200V,是不是110V上220V烧掉

网友C:
看上去得需要慢慢查故障,实在不会修拆需要的零件,比如电脑风扇磁环电感,贴片电阻,电容等。

网友D:
电源损坏的位置很靠前,
整流滤波电路以及之后的电路很大可能完好,
估计换保险丝、压敏电阻就能修复。

网友E:
12v ,1A的风扇,多大的风扇能用1A的电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不错,变压器还是铜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得需要慢慢查故障,实在不会修拆需要的零件,比如电脑风扇磁环电感,贴片电阻,电容等。 ...

嗯,留着拆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 ,1A的风扇,多大的风扇能用1A的电流?

打错了,0.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损坏的位置很靠前,
整流滤波电路以及之后的电路很大可能完好,
估计换保险丝、压敏电阻就能修复。

玩电源的人估计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