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电路图]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IC是什么,原件炸了

楼主(2020-03-11):
这个灯是车上用的,拆开发现是芯片炸了
如下图

第一次画图,好丑,别笑话

谢谢大家。
谢谢

网友:
电源芯片,知道输出电压用其他的模块整体替换,要找原来的IC太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mos管。

8脚的,不知型号

网友A:
常用mos管大多通用, 看电路电压 和   需要的电流      大概乘以2  就能选型了。

网友B:
最好你能描绘一下电路,这样能分别出是不是MOS管了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应该是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
我有个6LED的车灯,驱动芯片是D9924,对比了一下,与你的这个芯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mos管大多通用, 看电路电压 和   需要的电流      大概乘以2  就能选型了。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你能描绘一下电路,这样能分别出是不是MOS管了

好的,谢谢,我去跑下电路

网友:
应该不是MOS,是DC-DC的芯片。跑下线路,画下电路图,找常用的DC-DC的芯片应用电路比较一下,或者,在电路板上找到输入输出,整体用DC-DC模块代换。

网友C:
都是灯专用的恒流IC,有多种,不好定。百度搜索对比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灯专用的恒流IC,有多种,不好定。百度搜索对比实物。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