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一个2A~3A的3.7V锂电池充电模块PL7203 温度和充电电流完爆TP5100

楼主(2020-03-11):
今天换了个大的太阳能板子,重新测试了,输入电压6.15V,充电电流2.8A,充电功率达到17.3W,两个小时把一个800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从3.24V充到4.02V,再有半个小时充满不成问题吧?
测试如下图所示:
(用太阳能板子来供电,一个是为了让模块在太阳下面工作测试它的温度,另一个是家里的可调电源只有2A,没办法测试。)

(18V30W的太阳能板子供电)

此时芯片温度依旧没有烫手的感觉,只是电感用的小了只有3A,电感烫手,应该用高于4A的。
充电板子是超级菜鸟的我画的,肯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大家也别说折腾这个没啥意义,没测试前我也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情况,只有测试了才知道的,如果单纯说温度控制和充电电流,这个芯片肯定是在TP5100之上的。

芯片的温度控制的相当不错,期待哪位大神能做个比较合理的板子。

————————————————————以下是以前的测试——————————————————————

才结识到PL7203这个充电芯片,这个芯片温度真是完爆TP5100,昨天晚上测试充了好几个电池,稍微发热,今天特意在正中午的时候在太阳下面测试,依旧一点都不烫手。
电源用4块6V5W的太阳能板子并联,最大电流3.4A,只要有太阳,轻松2A以上电流,然后加降压模块,测试充电电流如上图所示。

TP5100: 宽电压输入,4.5V~18V,支持4.2V,8.4V锂电池充电,最大2A充电电流;缺点,发热大,截止电压稍低;
PL7203:4.5V~6V,最高不能超过6.5V,达到6.5V就自动保护了,低于6V又自动启动。2A~3A充电电流;5V时 1A电流;5.4~5.5V时,1.6A电流,5.6V时1.9A+ 充电电流;5.8~5.9V时,可达2.4A充电电流(昨晚接12V电源然后降压测试的),这个时候温度稍微高了,控制在2A以内,完全不用加散热,空载电压是跳动的(4.1V~4.3V),但是截至电压基本上都在4.17V~4.19V,不会超过4.2V,充满电跳灯自动停止充电。

在5V电压下TP5100可以达到1.4~1.5A的充电电流;PL7203只有1A多点。但是在5.5V以上输入电压PL7203就完全超过TP5100了。充电电流1.7A到1.8A,TP5100就很热了,这个1.9A都没烫手的感觉。

为了测试这个模块是否有电池快充满的时候,会出现TP4056那种烫手的感觉,我从昨晚到现在,测试了不下4个锂电池,均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经过我很认真的测试,然后给大家做个汇报,给各位坛友做个参考。

网友A:
大惊小怪,建议看看米勒的18650充电盒  这个成品十多块钱

喜欢折腾可以看bq24650  最求效率可以看ltc系列动不动效率9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惊小怪,建议看看米勒的18650充电盒  这个成品十多块钱

喜欢折腾可以看bq24650  最求效率可以看ltc系列 ...

米勒的能到2A电流吗,三五块钱能买到吗?性价比有TP4056和TP5100高吗?

然后根据你的提示去查了bq24650,这货是蓄电池用的呀

我只能跟我接触过的充电摸块作对比,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么渊博的知识面,要么就提供一些适合菜鸟玩的实实在在的教程,没有的话就鼓励下也行,实在看不下去你关闭这个页面也行,但是别打击任何一个坛友的折腾劲。

网友B:
听说同步整流的芯片效率高,发热小,这两个芯片是不是一个同步整流,一个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同步整流的芯片效率高,发热小,这两个芯片是不是一个同步整流,一个不是? ...

理论上的东东我也不懂多少,实际测试这个温度确实很低。放在大太阳下面充电几个小时,都不发烫。之前用的5100,电流1.7A,加了散热片温度都很高。

网友C:
不错的推荐,收藏了,感谢!

网友D:
bilibili有个裸女用共享单车上拆的太阳能板跑去东南亚野林里挑战生存100天 现在还没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推荐,收藏了,感谢!

不用感谢,能帮到大家就没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libili有个裸女用共享单车上拆的太阳能板跑去东南亚野林里挑战生存100天 现在还没完呢 ...

你要跟着去,天天让你大饱眼福。
不过我用太阳能,只是为了能在太阳下面测试这个模块的发热程度。。。
重点是模块,不是太阳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libili有个裸女用共享单车上拆的太阳能板跑去东南亚野林里挑战生存100天 现在还没完呢 ...

还有这种操作?可惜啊,我看不到

网友E:
谢谢分享,点个赞。
模块很不错,下次掳一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点个赞。
模块很不错,下次掳一个备用

可惜我没有测试温度的仪器,要不然对比更明显。。

网友:
板子自己打的?

网友:
充电宝的板子效率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libili有个裸女用共享单车上拆的太阳能板跑去东南亚野林里挑战生存100天 现在还没完呢 ...

给直播地址

网友:
麻雀喳喳

网友:
又涨姿识了,感谢楼主测试分享。收藏了

网友:
电池板有链接没,还是只需要一把螺丝刀就行

网友F:
淘宝上居然找不到这种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居然找不到这种模块…

我也搜了下,没有模块,只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