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上有迅雷软件的注意了.......占用磁盘空间吓死俺了呢.......

楼主(2020-03-11):
电脑上有迅雷软件的注意了.......占用磁盘空间吓死俺了呢.......

第1个文件.......

16个G呢........

突然发现系统盘只有1个G的剩余空间了........

一查发现了.......

在迅雷的目录里面........

各位大师们快点看看你电脑呢.......

电脑上有迅雷软件的注意了.......占用磁盘空间吓死俺了呢.......

网友A:
你这是还没有下载完吧   缓存这是  下载完了估计就没有了

网友B:
这都是保持的bt文件副本,一个bt种子才几百kb到几兆,就想知道楼主到底下载了多少电影

网友C:
种子文件多了就会这样,定期清理吧

网友D:
看了,才一个30K的文件

网友E:
这是哪年的版本啊 去年流氓雷就没有这个种子文件夹了

网友:
缓存要定时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还没有下载完吧   缓存这是  下载完了估计就没有了

不是很清楚下载完后会不会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保持的bt文件副本,一个bt种子才几百kb到几兆,就想知道楼主到底下载了多少电影 ...

第1个文件是16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种子文件多了就会这样,定期清理吧

第1个文件是16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才一个30K的文件

第1个文件是16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年的版本啊 去年流氓雷就没有这个种子文件夹了

最新版的迅雷.........

楼主:
一直没有清理的呢.......

第1个文件16g呢.......

网友:
确实够大,找到占用c盘的元凶,删除了,迅速恢复正常容量。雷锋!!

网友:
注意身体啊这么多种子;;;现在迅雷屏幕磁力厉害的很

网友:
我又想去下学习资料了,23333

网友:
确实是这样,以前就遇到过,不过后来忘了,今天看到你这帖子又想起来,一看,果然又增大了不少

网友:
一般安装软件不装到C盘 C只是单纯的系统

网友:
要多点清理才行,任何软件都有缓存的

网友:
你这明显是未下载完文件的缓存,没什么用就删掉吧,我奇怪的是你迅雷默认下载目录居然设在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