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掉的48v充电器,看看怎么修?

楼主(2020-03-11):
这个充电器是同事的电动车充电器,之前他电动车放外面充电淋雨了,然后充电器烧了,又换了个新充电器,这个扔仓库了。后来我有次无聊给拆了,就只看了下坏掉的东西。后来同事打扫卫生把这个充电器外壳给扔了,只留下了电路板,我也很无奈啊。所以这里也不是拆机了,就是晒电路板。希望高手给分析分析这板子怎么修。目视可见的就是保险管烧了,一个R2电阻崩掉了一块,其他的没看出来有烧毁的痕迹。

网友A:
R2崩了,意味着场管MDP7N60、UTC3842E都报销了

网友:
没用了,扔了吧。r2是限流电阻,一烧一大片

网友B:
看是看不出来好坏的,只能用万用表测量。烧保险,先测开关管,全桥整流。

网友:
烧保险肯定也炸管了

网友:
开关管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看不出来好坏的,只能用万用表测量。烧保险,先测开关管,全桥整流。 ...

好的,晚上回去测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崩了,意味着场管MDP7N60、UTC3842E都报销了

我很赞同,而且四个整流管也有概率不保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还行,变压器挺有个性而且有温度保护,值得一修。按楼上坛友们的建议把那几个件都换掉

网友C:
淋雨,雨水的电阻作用影响并破坏了开关电源高压端工作环境,引起开关管(7N60)过流增大,烧断其源极限流电阻R2[兼(3842)取样电阻]。该种情况下,开关管(7N60)、IC1(3842)一般也会与R2共同进退,结伴光荣的。当然,也会出现因为保险断得快把3842保了下来的情况,结果不容乐观。但从板后面的R4上看(“220”中间那个2像被刮了一刀),估计R4挂了。由于R2烧断,无分流作用,开关管源极电流直接经R4流向3842,在烧坏R4同进,3842也同去了。
从上述几图判断,保险管、7N60、R2、R4、3842,这五虎将同进退了。其它的就要上万用表或灯泡大法处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淋雨,雨水的电阻作用影响并破坏了开关电源高压端工作环境,引起开关管(7N60)过流增大,烧断其源极限流电 ...

好的,看得够仔细啊,分析的很专业,那个R4我也看着有点异常,以为是异物来着,实际上可能是崩坏了。等着晚上测量一下换换这几个件试试。R2暂时没有大功率电阻代换,可以用小电阻代换先试试吗?不加负载只看看亮不亮灯的情况下

网友D:
保险烧了,没用了,修都划不来,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E:
等另一个充电器坏,然后来个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烧了,没用了,修都划不来,几十块钱的东西

修着玩,修好了有种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看得够仔细啊,分析的很专业,那个R4我也看着有点异常,以为是异物来着,实际上可能是崩坏了。等着 ...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整流桥、开关管、3842都有可能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等另一个充电器坏,然后来个二合一

也可能合不了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合不了一

确实,电动车充电器只要坏基本都是那几样坏,我捡了七八个坏充电器都是跟楼主一样的坏法,想凑一个好的都凑不起来

网友:
保险烧断,R2烧坏,场管,3842损坏无疑,用表查一下就清楚了,老充电器,构造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电动车充电器只要坏基本都是那几样坏,我捡了七八个坏充电器都是跟楼主一样的坏法,想凑一个好的都 ...

那你可以去买件了,一个买不值得,多了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