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醒目,智能马桶盖的喷水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20-03-11):
旧的马桶盖电机锈住不转了。
我是买的空调步进电机安装上去了,为啥没有买马桶专用的呢,因为这个只要八块钱,马桶专用的要四十八,嘿嘿
但这里好像有一个线序问题,按照线色接上取呢,开机自检的时候,会逆时针转一百八十度,然后顺时针转九十度,这肯定不对啊,
我的问题是,
第一,正常电机,自检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转?
第二,应当如何调整线序呢?

网友A:
怎么帮助你,全靠想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帮助你,全靠想像么。。。。

byj48,byj48这俩步进减速电机又啥分别?
具体说是20byj46和24byj48-a06

网友:
先把不同型號電機的性能搞清楚再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帮助你,全靠想像么。。。。

因涉及隐私问题,可能楼主的马桶不让随便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涉及隐私问题,可能楼主的马桶不让随便拍照………………

你这ID有个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