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AKKO 191电烙铁测温仪维修、校准(牛屎芯换硬芯片)

楼主(2020-03-11):
烙铁测温仪维修、校准(牛屎芯换硬芯片)

1、开机液晶无显示,查D1击穿短路、更换D1
2、过了几个月又无显示,估计牛屎芯坏了,查电路像万用表ICL7106(数模转换芯片)
3、淘宝上购回:ICL7106CM44 贴片QFP44 2.4元一个
4、软封装芯片拆除:用刻刀断开PCB线路铜线,把改锥对准,敲飞牛屎芯
5、焊接:管脚有的需要折弯
6、对比(原装日本白光HAKKO FG-100烙铁测温仪)校准:100可调电阻是高温、302可调电阻低温、线性补偿。分不清反正调准了!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怎么会坏?

网友:
恭喜修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怎么会坏?

第一次,9V电池装反了一下,山货不行。

网友:
厉害,没有电路靠猜的都是牛人

网友:
难道是因为烙铁没接地?

网友B:
这个好牛逼,也折腾人,就像我昨天换头灯电池一样,哎呀呀

网友:
这都可以,真厉害,感觉像,买来装上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牛逼,也折腾人,就像我昨天换头灯电池一样,哎呀呀

楼主的还好是专用芯片,如果是单片机更难弄,得找合适的程序刷入单片机里。不过我以前折腾过机箱电源风扇,给轴套上好润滑油,才发现是276或277霍尔芯片出问题,换芯片不小心弄断无刷绕组,最后拆除线圈,找签字笔等当线轴卷起来,手绕两相无刷定子线圈,断的地方用烙铁和强力助焊剂,6337焊锡焊在一起,然后绕在线圈里面,修好定子断路,发现四个抽头和线圈方向是个问题,失败好几次才弄成,以后不敢再手绕277等两相无刷定子,台达AVC等单相无刷绕组好修,转向不对把定子或者霍尔转90度。

网友C:
这不是数字万用表里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数字万用表里的芯片吗

就是万用表芯片:ICL710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万用表芯片:ICL7106

有没有电路图能看看?

网友E:
这个是山货么?做工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山货么?做工粗糙

35元是山货

网友:
巴伦支海手术刀。。。

网友F:
山货35元实现原厂货千元的功能,到底是山货的设计师还是原厂的设计师水平高呢?电池装反这种,原厂的也没法保证就不会坏吧。很多时候,山货的价格低,是制造和设计山货的人挣钱少,并不是有啥偷工减料的地方,这种要切用且珍惜。

网友(2023-06-19):
最近在学习热电偶,正好找到这个看一下,热电偶应该进行冷端温度补偿,这个山寨货没有,我拆开我的山寨货也一样没有

网友(2024-02-11):
引用 网友F:
山货35元实现原厂货千元的功能,到底是山货的设计师还是原厂的设计师水平高呢?电池装反这种,原厂的也没法 ...

袁总的110周年春节好
你说的真的很中肯,缺乏先发优势,低价跟随
才在细节地方节约,能跟随的工程师其实都是人才
只是大家都忘记了,袁总深远影响了中国,不仅清帝退位
而且,还留下的春节与现大洋。只要不宣传你,大家就忘了你的好
用仿制品,更多人情不自禁,还不屑几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电路图能看看?

因为,他是把液晶屏与牛屎芯片管脚数量整合
分析出工程师,就是在这里当电压表LCD驱动用的,进而判断出这就是ICL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