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威刚SAP580SS-120GM拆机

楼主(2020-03-11):
威刚SSD硬盘
型号:SAP580SS-120GM   容量:120G

拆解后:

正面图片:

背面图片:

主控芯片:Realtek的RTS5732DLQ
主控芯片未加导热胶
SSD颗粒为4颗spectek芯片

网友A:
螃蟹堕落了哇,最早的主控是多么大个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螃蟹堕落了哇,最早的主控是多么大个儿

哈哈,当年吓一跳。现在螃蟹也是封装越来越小,抠门了

网友C:
居然是螃蟹主控。。。一共买过三块威刚sp580 120G,每次方案都不同。我去年买的是美满88nv1120+美光nw813三贴b0kb,还有一块是88nv1120+大S AS级别B27A(pf602)双贴。更早买的是sm2258xt+单贴自封颗粒(前些天已经损坏,退货中)威刚太喜欢换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螃蟹主控。。。一共买过三块威刚sp580 120G,每次方案都不同。我去年买的是美满88nv1120+美光nw813 ...

我采用威刚的SSD硬盘,安装win10系统,发现好几块出现系统蓝屏,system32文件夹下文件丢失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和硬盘的质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螃蟹主控。。。一共买过三块威刚sp580 120G,每次方案都不同。我去年买的是美满88nv1120+美光nw813 ...

如何分辨spectek芯片的级别,看芯片上丝印吗,像这个SSD是AF级吗?

网友:
螃蟹居然也做主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当年吓一跳。现在螃蟹也是封装越来越小,抠门了

好像是封装不同,估计BGA封装可能有大有小。应该用类似安检的透视机,无损查看芯片内部晶圆,一般来说大晶圆的芯片好,小晶圆芯片不太好。

网友:
这有多垃圾啊

网友:
楼上群友说老换方案,这种品牌没有什么延续性的,没有战略合作伙伴,列出菜单找个厂OEM,基本是谁便宜不会太差就好,重点是因应品牌价值要赚最多的钱。芯片是大家说的大S降级片吗?不大懂的路过说说
玩SSD一般是做系统盘,一分钱一分货,我是不懂SSD,就知道会有点水深,买的intel 525,品牌价值和信誉在哪里

网友:
看来威刚也要小心

网友(2022-03-05):
确实要小心

网友(2023-01-10):
翻一下固态硬盘的拆机图,发现这些东西的花活儿太多啦,一个型号的盘居然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案。

网友:
大s芯片我感觉还可以把,不像我拆的那个芯片都打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