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思科WAG320N的千兆有线路由功能

楼主(2020-03-11):
近日收得一个上古路由,思科WAG320n,无错就是早期ADSL用的,当然现在已经没人用ADSL,看中的就是他的千兆有线路由功能,打算用来做有线路由使用,怎知实际使用只有最高只有50M(100M光纤),还不如他的小弟E1000也能跑100M(百兆有线),不知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没设置好,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呢,讲好的千兆有线呢?

网友:
WiFi是瓶颈吧,有线好像是千兆的交换机

网友A:
你把网线换好一点就好了,我以前也是总百兆,后来换了华为的库存线就好了

网友B:
先两台电脑LAN-LAN对传看能跑到多少,说不定是NAT性能不够...

网友:
思科的民用都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两台电脑LAN-LAN对传看能跑到多少,说不定是NAT性能不够...

这个不太明,是怎么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网线换好一点就好了,我以前也是总百兆,后来换了华为的库存线就好了 ...

同样的线,低档思科E1000都能跑100M,就明白与线没关了!

网友:
买个两百左右千兆tp无线路由器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