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盘盒拆,目前发my book duo 后续可能更新其他。。

楼主(2020-03-11):
咸鱼收到一个MY BOOK DUO  打开第一眼就见到鼻屎一样的东西,卖家说不是他干的 ,,卖家挺好说话的,,也就算了。。。看到做里面不错,就是盒子太大,和我那个4盘位差不多了,

客官们自己看吧,我不懂很多 ,资料也没  ,,有人可能想看看里面,,,我谈谈使用感受吧,,用料挺足的,但是有体积大 4线pwm风扇  想着散热不错 但双4t蓝盘 riad0 连续写入慢慢会超50 51  度  会不会更高我没继续(几t拉完了又想拉出换job模式),风扇还不提高转速,不知道多少度才 。。除了上电狂转一下,还有经过这盒子的数据都是加密的。。有数据的硬盘放进读取不了,要用西数软件设置格式化才行,而且经过他的数据再换其他盒子读取不了的(同款不知道行不行),,这盒子只支持西数的硬盘 ,,自带2个3.0 很不错插在上面也能跑满3.0  但发现个问题就是盒子3.0外接其他盒子往book duo 拉东西会中途卡死相反也是,但盒子和usb3.0的设备同时往电脑拉东西都正常相反也是,但对于某些笔记本少接口的真的好方便,对于这个盒子感觉是不错  但不满意  ,最主要经过他都加密,拔硬盘出来其他(不是riad)读不了,用它只能当一个整体用,散热机制目前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面是元谷S3610做工真的很好 用料很足 全铝  如果加个风扇就完美了 目前用过比较满意的 ,但是好贵 ,世特力没用过 ,想买但太贵了 离谱那种  这个也贵但。。

网友A:
谢谢分享,电影呢是咋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影呢是咋样的呢

电视剧。。

楼主:
下面是麦沃 K35272C, 这款是目前手上双盘位体积比较小的,这款是最近入手的但不尽人意。。后才入那款my book duo 的盒子,,目前我刚觉最大问题是(不知道对硬盘又没影响)弹出磁盘时硬盘的声音特别大,像磁头突然断电归位的声音? 换个盒子没有 ,不知对硬盘好不好。。用这段出现过几次响应问题,接上卡在那(2个4t满盘带密码),害我拔电刚才正常,应该不死电脑问题,除了外壳都是塑料,不过风扇2档 也比较大,连续写入开风扇温度可以,不开连续高负载写入积热厉害,风扇声音2档较大,

楼主:
我大多数盒子都在这里啦,,其实都拆过了的  ,没拍或只拍到不是重点的,有时间再拆

楼主:
这个是创见m.2,当时买它是为了用上换下来的硬盘做WTG,好贵要180(现在想起想抽自己),最大问题只支持sata的M.2,不久后市面大量支持pic的M.2盒子,比这个还便宜,这个确实做工不错  有手感,但有点浪费,盘都点差,朗科的tlc,那时刚组电脑不想太多,不去了解找个便宜的买(少一百多左右),那时候mlc还烂大街,tlc才还不是很多?

网友B:
这么多用得了吗,好疯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用得了吗,好疯狂啊

本来都是单盘的就一些普通盒子,经常插拔觉得麻烦才上多盘的,当你入了收集东西的坑,多少都不会觉得多我也觉得浪费

楼主:
觉得我的硬盘明年要到100T了

网友(2020-05-06):
您好,我也是西数那个磁盘阵列,上下两部分如何分离拆开的啊?还有就是为啥我的两块西数紫盘不能用啊

网友C(2020-08-19):
wd mybook duo盒子这么多卡口,您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C:
wd mybook duo盒子这么多卡口,您是怎么打开的?

用力捏连接处就能拽开了。开了缝以后可以用卡片辅助一下。

网友:
刚入了一个,想问下底下的脚垫里面有没有螺丝?

网友(2020-11-20):
请问哪位兄台知道mybook duo,开关机,是直接按盒子上的电源吗?对硬盘有影响吗?

网友(2024-05-12):
帅,这么多硬盘盒,够用了

网友(2024-07-23):
引用 楼主:
我大多数盒子都在这里啦,,其实都拆过了的  ,没拍或只拍到不是重点的,有时间再拆 ...

那个蓝硕2.5的我也有,用料是真好。
最近我的my book坏了,通电没动静,测电源没事儿,估计是板子坏了,楼主的3.5的盒子有出的吗?支持8t硬盘的。

网友:
只支持自己的硬盘,太变态了

网友:
这个要100多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