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偶尔启动进不了系统,显示卡在SYSTEM BOOTING >>>>

楼主(2020-03-11):
型号为QNAP TS-453A,今天就碰到两次了,卡在那里,只好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然后再开才能正常启动,大家有碰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20-3-30 21:32):
QNAP威联通TS-453A开箱简拆并安装系统图解(使用汇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31

网友:
大家都玩群晖,你偏要玩威联通,这下好了,坏了都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
我有遇到,我也是强行关机了才进的,好像有的时候 是更新了系统搞的启动不正常····

网友A:
威连通国外论坛找到的解决方法可以试试看:
This is now three times that it happens and I am able consistently to fix the problem doing this:
1 - Force power off the NAS pressing the power button for 10 secs
2 - Remove the hard drives (remembering the order)
3 - Power on the NAS
4 - This time, without hard drives, the NAS starts. Interestingly, no error is logged.
5 - Power off the NAS normally
6 - Reinsert the hard drives preserving the order
7 - Power on the NAS
8 - The NAS starts and all the data is accessible.

1-按住电源按钮10秒钟,强制关闭NAS电源
2-卸下硬盘驱动器(记住先后顺序)
3-重新打开NAS电源
4-在不装硬盘情况下启动NAS。
5-正常关闭NAS电源
6-重新先后按顺序插入硬盘驱动器
7-开启NAS
8-NAS启动,所有数据均可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连通国外论坛找到的解决方法可以试试看:
This is now three times that it happens and I am able consi ...

偶尔出现,目前怀疑与UPS有关系,就是UPS刚开机的那几秒钟在自检(内部继电器会响几次),如果这时马上打开威联通NAS,好像出现的机率会高些。

网友(2021-04-16):
与楼主同款NAS,同样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发生在重启系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