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玩具寿命终结者 空心杯电机 拆解

楼主(2020-03-11):
第一次拆这种空心杯电机,手机,玩具,航模等产品上面用得很多。

空心杯其实是DC有刷电机的一种,是有刷电机小型化到极致之后的产物;他内部也有常规有刷电机常见的双电刷,换向器,只不过转子非常轻巧,是一体成型封胶固定的漆包线线圈绕组,像一个空心的酒杯一样,所以叫空心杯。而定子,磁钢,则是在内部中心的一个原型磁棒。

整个结构非常小巧,精妙:

可以看到电刷非常简单,就两片薄薄的金属弹片。
那个黑色的跟轴固定在一起的圆形塑料件,是空心杯线圈的固定支架,端头还有电刷换向器,出轴就是这个塑料部件的塑料轴,非常精巧。

相对中间圆柱形的定子磁钢而言,电机转子在外部,所以从结构上来说,也可以说它是外转子电机。只不过外面套了一层保护铁壳。

网友:
拆的是个舵机吧

楼主:
对,微型舵机里的空心杯

网友:
谢谢分享,很精致的线圈

网友:
我以前拆过已经摔变砖诺基亚6120上的振动电机,没想到里面也是跟楼主一样的结构,后来网上一查才知道是空心杯电机,为了尽可能减小转子惯量。后来网购的一些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转子也是空心杯结构,外面压入一圈灰口强磁,也是减小转子惯量。

网友A:
高转速的空心杯很不耐用,特别是航模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转速的空心杯很不耐用,特别是航模上的

是的。

抛开功能和用途定位来说,空心杯这种毫米级的有刷电机。。。可靠性跟寿命方面,跟同尺寸级别的步进电机或无刷之类,完全没法比。

网友:
小无人机上的吧?我的有些齿轮坏了,磨损了……

网友:
听说这玩意寿命只有几十个小时

网友:
好像是40个小时

网友(2025-03-09):
这么小的电刷,寿命堪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