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TinyPXEServer 云端网络启动小试,适用于BIOS/UEFI (请允许我标题一回) By:邪恶海盗

楼主(2020-03-11):
先来张启动成功的图,请无视报错:

写在最前:
1.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通过本地PXE启动云端镜像/文件的一种思路,网启工具并不限于TinyPXEServer
2.本文使用VMware Player模拟远程计算机,BIOS启动(方法适用于UEFI)
3.本站主机网速/流量有限,测试时请耐心等待,请勿频繁反复测试
4.部分文件并未上传,所以启动会失败,请知悉,另外不保证所有文件都能长久使用

1. 打开TinyPXEServer,设置相关参数

-a.开启HTTPD(如果局域网有DHCP服务器,还需要开启DHCP代理,请自行测试)
-b.DHCP服务器IP选择本机IP,如果有多个,请选择与待安装系统的机器(此演示中为虚拟机)在同一网段的IP
-c.引导文件选择ipxe.pxe(备选undionly.kpxe等,凡是.\files目录的引导文件都可以用,纯UEFI启动时请选择*.efi,否则启动不成功)
-d.gPXE/iPXE启动菜单,请选择http://hidao.org/pxe/menu.txt(已写好,适用于BIOS/UEFI)
-e.然后点"启动"就可以了

2. 打开远程计算机(此例为虚拟机),设置网卡启动优先
-a. 远程计算机启动iPXE,从云端下载启动菜单

-b. 启动菜单已加载

注:BIOS与UEFI共用一套菜单,启动时自动检测BIOS/UEFI,下面的IP/DHCP/boot-url自动检测

3. GhostDos启动测试
-a 在iPXE Boot Menu选择GhostDos回车,自动从云端下载ghost.img镜像文件

-b Ghost启动中

-c Ghost启动完毕

4. WinPEx86启动测试
-a 在iPXE Boot Menu选择WinPEx86回车,自动下载相关文件

失败,没找到这个文件(没文件或者文件大小写不对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抛砖引玉,其它操作请自行测试

本文所使用到的文件:[TinyPXEServer_Cloud_Files

网友A:
放几年前可能有用,现在好像没啥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几年前可能有用,现在好像没啥用了吧?

有没有用不知道,我只知道能这样玩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不知道,我只知道能这样玩而已...

以前玩过,映像放NAS里直接网络启动,很久没玩了,现在U盘也大了,硬盘也大了,没那个必要了

网友:
这个用在机房或者网吧批量部署装系统上就很有用,客户机可以先启动进系统再慢慢把文件拖回本机硬盘。很多云教室软件就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