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球圆盘旋钮小型电磁炉,全新拆机(PESKRE HK-22)

楼主(2020-03-11):
打算煮面用的,69元,不知道做工咋样,电路板小点可以,这散热片和风扇也这么小。
又买了一个3层复底的锅,加热挺均匀。

网友:
谢谢分享。。。。。69元,对得起这价格,相当不错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待机不到1W,开机默认档位1300多瓦,最大功率勉强1500W,加热一会儿稳定在1279W左右的位置,
算是虚标了一会儿问问商家这是不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A:
算是不错了,就是不知道低档位是否连续加热

网友B:
功率果然虚标,实际也就2/3

楼主:
有点不敢用了,出风口出来的风46°,电源线挺热,都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不错了,就是不知道低档位是否连续加热

抵挡不是连续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果然虚标,实际也就2/3

1279W都不能长时间用啊,线都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79W都不能长时间用啊,线都热了

那就50%了,哈哈,凑活用吧,煮煮方便面

网友:
我记得有的型号也可以连续加热的吧

网友C:
都跟小米学搞圆形的了,我还是喜欢方形,稳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跟小米学搞圆形的了,我还是喜欢方形,稳重

圆形节省空间

网友:
哎呀,续表了,低档不持续加热,出风口温度很高,去申请退款不退货,白嫖一个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半球,以前都是山寨球多。看了铭牌还是俺村的产品,赞!

网友:
都69了还要啥自行車?能对起这价格了。

网友:
咋一看以为是小米的

网友:
那个旋钮理论上是不符合标准的,不能用金属的。。。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简单实用,也没有什么偷工减料的
从电路上看,差不多就是1500W的样子,再大了电路会难以承受
69块钱,也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