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故障优利德UT61B,另外请教怎么修?

楼主(2020-03-11):
一个优利德的UT61B,买了比较小用,放久了突然不开机,然后认为受潮啦拆开去晒晒太阳,还是不开机,再然后放下不管,前两天收拾东西看到试一下竟然能开机了。不过数据一直在加,完全测不准,不知道怎么搞有没有高手教一下怎么修理?

网友A:
厂家免费给维修,你只要出发过去的邮费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没电了,换一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赞同,想换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杂牌子的数字表,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刚开始是不开机,扔箱子里了,前几天拿出来又鬼使神差的能开机了,但是各个档位都不准,误差很大

网友:
IC还是赢封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楼主:
换了新电池试还是一样,还真搞不懂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免费给维修,你只要出发过去的邮费就可以

哪里找厂家维修?好久之前淘宝买的。那店铺都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找厂家维修?好久之前淘宝买的。那店铺都不见了。

这个品牌出了保之后也给免费维修,百度一下优利德不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返回优利德厂家,售后免费给你维修,没有保修期的

网友:
优利德,直接返厂,贵宾售后

网友B:
爲啥你的電池是9v的?

网友C:
磨砂橡皮擦转盘触点,吹风机吹主板,然后装好有惊喜

网友:
这个表不错,还是硬封的芯片

网友:
优利德售后真是不错,前段时间烧了一块61e,返厂后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爲啥你的電池是9v的?

这型号电池就是9v的

网友D(2020-04-11):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表,液晶摔坏了,这个能保吗?

网友:
找到返厂方法告一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表,液晶摔坏了,这个能保吗?

便宜点我跟你买了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砂橡皮擦转盘触点,吹风机吹主板,然后装好有惊喜

试过了,没有用。打算大力出奇迹的敲两下现在又没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