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OEM定制ssd还有救么?

楼主(2020-03-11):
联想x240上的ssd  金士顿
我看外形在金手指对面的那条边上有个豁口,跟市场上的ssd都不同
硬盘是128G  bios识别显示PS3109S9
上面的贴纸显示: RUB-SNS4151S3/128GF1   S9FM02.2字样
查了些资料发现现象跟大家的稍微不太一样:
1.   用 Firmware Upgrade Tool 显示 FW version: s9rboot2
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但是ssd上贴的纸是显示s9fm02.2 这个是联想OEM 定制的ssd
不知道跟S9FM02.8 之类的rom能不能通用,能不能升级
2.   很多人显示识别20M  我这个似乎是15.7M

看有的人的文章修复是dos启动 s9.exe  开卡
然后再firmware upgrade tool升级就行。

现在开卡那个工具u盘也没弄好呢,也不知道上面的升级管不管用
另外现在也没有工具,没有连接线,只能把ssd挂笔记本上,用u盘启动进系统。能检测到残废的硬盘。

这种情况能不能恢复,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只要是3109主控 都可以试试那个DOS修复工具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 发现不行
做了一个dos启动盘
也找了开卡工具
dos启动后运行 ahcienum.exe 能检测到drive 0   model:ps3109s9  firmware:s9rboot2
但是选择修复 提示重新插入设备
Select Update Device: 0
Please re-plug the device

还有一个s9.exe 运行起来结果是一样的。
求解。

网友A:
这个盘修复需要使用AHCI接口模式,最好是上台式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修复需要使用AHCI接口模式,最好是上台式机方便。

笔记本是x240  看了一下bios里面没有stat接口的设置, 查了一下有联想客服发布过信息说x240默认就是ahci模式,没有单独设置的地方。

台式机是不是很多没有对应的接口。需要单独的盒子查usb来操作?
现在是没有这样的盒子。
目前就是插到电脑上了。 本来是ssd+2.5硬盘 现在就保留了一个破的ssd

楼主:
今天用DiskGenius 看了一下。 显示PS3109S9 20MB
用dos工具ahcienum.exe 和 s9.exe 能显示device 0跟上面写的一样
但是输入device: 0 之后还是显示
please re-plug the device.

卡在这里了。

楼主:
基本放弃了。有缘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