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卡瓦尼”电钻电池换芯,充电器也是个渣渣,谁给推荐个靠谱的充电器.

楼主(2020-03-11):
给“卡瓦尼”电钻电池换芯,充电器也是个渣渣,
谁给推荐个靠谱的充电器.
便宜货都是这样,能省则省。

电芯不是翻新货,但是质量不咋地。
一用就完,一冲就满。

找了3节充电宝的电芯,
实际容量每节2000毫安。

焊接完毕,装箱就ok。

====================
顺便也把充电器拆开看看,
这货也是个渣渣,也就5块钱的货,
厂家采购估计3块能到手。

输出部分,就一颗整流二极管,一颗16v470uf的电容。
电阻是给指示灯用的。
充满转灯的原理没搞懂。

前级有个电源管理芯片,型号看不清。

谁给推荐个靠谱的充电器.

网友:
之前坛友推荐过一款几块钱包邮的,刚找了下好像已经卖完了。实在不行用12V 1A以上的路由器之类的电源改一下我觉得也可以,把电压改成12.6V,就是没有充满指示灯可以看

网友:
虽然已经有个大有了,但突然想弄个垃圾干脏活了

网友:
我嫌1安充电慢用的2安的电源充

网友A:
你这电芯是容量型的,不适合做动力设备用。

波士顿的5300电池号称5C放电,都撑不住电动工具的频繁启动冲击电流,而爆开放气阀。

网友B:
哪个大神研究下这充电器的转灯原理吧! 好神奇呀 怎么控制电压调节的? 连个光耦都没有啊。。。。。。。

网友:
充电宝电芯还不如原来的呢。。。。用动力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芯是容量型的,不适合做动力设备用。

波士顿的5300电池号称5C放电,都撑不住电动工具的频繁启动冲击 ...

波士顿5300是容量型电池
放电动车上感觉也就那么回事, 想想也就是因为便宜才买它

网友C:
推荐啥嘛,有双芯不就得了  还想啥呢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估计运转起来容易干活难

网友:
你这电池搞不好还不如原来的呢。。

电池还要看放电能力,手电钻都要用动力电池的!

网友:
竟然用充电宝的电池?要用动力电池啊!

网友:
这活真的便宜啊

网友:
你用的三星电池是非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啥嘛,有双芯不就得了  还想啥呢

卖家都没拆机图,咋个知道是双芯片的。只能找坛友帮忙了。

网友:
这电池不行的,肯定发热爆阀的。要动力,之前试过电动车那种半动力都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都没拆机图,咋个知道是双芯片的。只能找坛友帮忙了。

我刚才仔细看了看,你这个好像是lp3773的芯片,放大你的图隐约看到芯片有个73,我猜估计是的,这个芯片是6瓦的,12v可做500ma,主要是代替rcc电路的,
另外我原来买过一个确实是双芯片的,但是高压芯片是打磨了的,5.6元包邮,刚才看了一下现在不包邮了,然后我取了张其它买主的图给你看看,

网友:
改天我把我的27的电钻也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大神研究下这充电器的转灯原理吧! 好神奇呀 怎么控制电压调节的? 连个光耦都没有啊。。。。。。。 ...

恒流源不需要控制电源电压。

只需要原边控制的电源芯片有足够的线损补偿即可。

我PSP原装充电器没有了,就买根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电流一直200多mA,后来换一个oppo充电器,2.2V的电流能到接近500;于是买了个山寨的PSP充电器,空载测试4.96V左右,插上充电,功率一度冲到10W,一量电压都5.55V了。原来索尼原装充电器应该也是设计随负载加大提高电压到设定的5.5V左右。

说白了有点恒功率的意思。
大概就是原来电压12V.6,接通充电后,芯片保持恒定功率输出,电流大就电压低,跷跷板一样保持恒定,随着电压上升,电流也减小,当上升到12.6V左右,电压持平,充电电流消失,电阻两端压降不够开启点亮LED。这个电路其实以前的垃圾手电筒充电器常用,不过那个是单节电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