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直以为塑料是绝缘体,我错了

楼主(2020-03-11):
今天用打火机的打火器去电一个坏U盘,拿着U盘的外壳,结果一上来那个短爽,我去

忽然想起自己高中时,物理课和同学打赌,敢不敢用圆珠笔去捅桌上的电源,幸亏最后放弃了,要不然自己现在还不知咋样呢。
记得当时的课本明明写着塑料是绝缘体啊?

网友:
呵呵,塑料绝对是绝缘体,各种

网友:
  楼主要去补一补 绝缘等级 这一课。

网友A:
塑料不导电,但导静电。我被拆箱时被塑料保护膜电过。

网友:
去了解一下绝缘等级,防护等级,爬电距离等各种技术参数。

网友:
要是塑料导电   插排还怎么用  不科学

网友:
不是同一种电,你用塑料圆珠笔捅220电源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不导电,但导静电。我被拆箱时被塑料保护膜电过。

什么导静电?那是电荷在某个地方积累。

网友:
你那个U盘不是铝合金外壳吧

网友:
拆开壳试试。

网友:
那个压电陶瓷产生的电脉冲至少有几千伏,  击穿几毫米厚的塑料没问题。

网友:
这个 外壳上有漆  漆里有铅,能一定程度导电。

网友:
金属漆里面有金属颗粒。。。没啥绝缘性的。。。

网友:
空气导电不?电压够高一样电离,,关键是看等级了
就像水一样,水无毒,但是也有一个水中毒的情况;;;
等级;;量

网友:
只要电压够高,照样击穿啊

网友:
压电陶瓷产生的电压过高,手拿着去打,由于2个触点过远,电实际上直接从导线根部和金属端走捷径,给你的错觉就是塑料不绝缘了

网友:
带金属镀层的塑料外壳,当然能导电了。
塑料外壳成本低廉,镀一层金属,既提升了质感,又能有屏蔽i作用

网友:
塑料表面是可以喷涂金属粉末的。所以咯,U盘外壳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材料,用以做为电磁屏蔽来用的。

网友:
电压太高,瞬间击穿了,电流太小,没有烧毁。个人认为

网友:
打火机的压电打火可以拉出5mm长左右的电弧,电弧是无孔不入的,或许你的手距USB头太近了,或者电弧从外壳缝隙里串出来了,都有可能的。
要说玩打火机里的高压电子,我大学里有一次熄灯后闲得无聊,在手上套了个塑料袋然后隔着塑料袋对着掌心打,那电弧拉出来有好几公分长在塑料袋上跳,有时还带分叉,像微型闪电似的,特别好玩,现在城市光噪太厉害,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