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OC 19寸显示器912SW+故障一闪一黑屏,是驱动板软件还是灯管或高压板故障?

楼主(2020-03-11):
冠捷AOC 19寸显示器型号:912SW+  刚开机启动 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正常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为绿色),但马上显示器黑屏,黑屏时显示器指示灯变为黄色,黄色一般是显示器没有收到VGA信号

过了几天,我又试,发现现在显示器的故障现象为一闪一黑屏,闪的时候屏幕显示正常,但马上又黑屏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百度搜“912SW+黑屏”,360搜“912SW+黑屏”,有贴子说是  灯管,高压板,电源板都有可能, 有贴子说“亮了灭再亮不是背光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板保护不关机再开是不会再亮的,显示logo应该是重新开机了,换了驱动板好了,说明故障是在驱动板这里(包括按键板),仔细检查一下插线,电路板的绝缘,按键是否都正常,装起来黑屏看看能否正常开关机。”“重新换了块19寸专用的不是跳线的那种驱动板,现在一切正常了,

这个是驱动板的型号 715G2078-2-M  双排线的一个驱动板
今天接到此液晶一看电源灯都不亮直接插供电,一查供电都是正常的,驱动板上按键板上都是正常的,就怀疑是程序问题。到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此款液晶有通病程序有问题,后来找程序为发现此八脚的型号为25lf020   竖着的那个,找了半天程序不太好找,后来听一哥们说可以刷LV010的,就找了个010的刷了上去,OK了直接收钱。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判断是  驱动板软件  还是 灯管,高压板,电源板,驱动板硬件 问题?或是别的什么问题?  应如何修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以前见过一位师傅修21寸彩电,给彩电的集成块刷机, 还给卫星锅刷过机。但师傅没有教我,
请问有没有武汉的老师,能当面指导我,如何刷机,如何修这台显示器吗?

网友A:
买个二手吧 折腾没意义   没人敢隔空判断故障  买错了配件折腾   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手吧 折腾没意义   没人敢隔空判断故障  买错了配件折腾   更麻烦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主要是我也想学习一下,有没有武汉的老师,能当面指导我,如何刷机,如何修这台显示器,这样可以提高我自己的动手能力

在网上总看到有不少老师的贴子都有说修理显示器或电视机时,刷机,
我以前见过一位师傅修21寸彩电,给彩电的集成块刷机, 还给卫星锅刷过机。但师傅没有教我,

网友:
逻辑板换个试试,或背光

网友A:
不是师傅只是爱折腾   显示器不能刷机  有基础的可以维修电路板  没基础的只能淘宝买主板替换   想学刷机需要先找到想刷的设备  用设备型号先去百度  看看教程  一般教程也是在一些论坛  按照教程自己玩 有问题 可以追贴 一般都会指点  个人一点经历

网友B:
像是ccfl光源的屏幕,看屏幕四角的颜色,背光偏暗或有泛红为灯管坏,要换灯管(难度较高,也可以直接短接掉坏的那一路背光,应急操作),没有上述问题就维修电源板或背光驱动吧

网友C:
感觉是电路过流引起主控板保护,修供电部分吧

网友D:
为什么非要怀疑显示器呢,显卡原因也有可能哟,我就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
先拆开看看那个电容怀孕了在说,

网友E:
屋里冷吧,冷就可能出这问题,我拿去西边楼上的15寸的联想显示器,因为那边没暖气,室温17-18°C,就不着,通电需要反复多次尝试(还不敢摁电源键,否则永远不能开机,必须使用拔插销反复抽插,一个钟头以上才能着,中间就算着也是闪一下,没法子,灯管可能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师傅只是爱折腾   显示器不能刷机  有基础的可以维修电路板  没基础的只能淘宝买主板替换   想学 ...

感谢老师再次回复指点!

因为我百度“912SW+黑屏”, 有贴子说,这款显示器黑屏的通病:驱动板驱动程序坏了,刷机解决了。 I 所以我才说是不是需要刷机。

因为没有刷过机,没有一点基础,所以想找个武汉本地愿意教我的老师,先师傅引进门,初步了解一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ccfl光源的屏幕,看屏幕四角的颜色,背光偏暗或有泛红为灯管坏,要换灯管(难度较高,也可以直接短接掉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我一点都不懂,有没有简单点教程,初学者的,好让我能理解一下,老师讲解的 维修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电路过流引起主控板保护,修供电部分吧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我一点都不懂,有没有简单点教程,初学者的,好让我能理解一下,老师讲解的 维修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非要怀疑显示器呢,显卡原因也有可能哟,我就出现过这情况,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出故障时是一台台式机主机带这款显示器,后来,我又用笔记本电脑接的这款显示器,故障仍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屋里冷吧,冷就可能出这问题,我拿去西边楼上的15寸的联想显示器,因为那边没暖气,室温17-18°C,就不着, ...

感谢“衡水家维”老师回复指点!

那我把这款显示器多放一段时间,天热的时候,再看一下,是否故障依旧,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老师说的灯管可能老化。 还想请问老师,象老师说的 显示器可能老化的故障,换了灯管,是否还能用?还是说,就算换了灯管,这款显示器的寿命还是到头了?  纯粹想了解一下知识,万一以后想学习换显示器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我一点都不懂,有没有简单点教程,初学者的,好让我能理解一下,老师讲 ...

先拆开看看供电正不正常吧,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刷机是要用编程器把8脚芯片取下来,或有的支持在线刷。(通过VGA线)

网友:
技改换le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衡水家维”老师回复指点!

那我把这款显示器多放一段时间,天热的时候,再看一下,是否故障依旧, ...

如果能搞到LED的灯管和驱动板,换一套那个就一劳永逸了,当然需要一些技术和相应的技术指导。反正我没换过那玩意。没经验,现在我手里至少两台显示器都是冷热病,天一冷就不亮,或者亮的慢,包括家里那台康佳的32的电视,也是不定期的一次性开着,大部分都是反复拔插销N次后才能着。很麻烦。
哦,液晶屏本身不是问题。主要是背光,冷阴极的灯管毕竟有寿命,换新了就好,屏没事就瞎用去吧

网友:
对了,换一下电源试试,如果电源适配器电容老化,也会引起这毛病,年前二十七还是二十八那天收电脑的日记,就提到她的显示器的电源3个电容都不行了,导致不着,换完电容就好,。这个也别放过,可以试试,或许就不用等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