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翠峰/Erbauer 冲击批和锂电钻。怎么现在翠峰是泉峰代工?

楼主(2020-03-11):
闲鱼偶遇,看充电器和电池和SKIL一模一样的,就买回来试试,怎么现在的翠峰是泉峰代工?以前不是威克士吗?都是有刷机,两电一冲一充电器两主机330元。侧面无标贴,商标未上漆。

冲击批:请问冲击批的批头是不是和一般批头通用,怎么牧田按上去摇头晃脑的?难道机器的原因?

锂电钻:同心度比那台冲击批好多了。17档扭矩。

和SKIL比较一下尺寸。

充电器,没有任何标贴,尺寸做工和SKIL一样。

电池:带Erbauer标,卖家说是三星电芯......接口和SKIL一样。

Erbauer和SKIL的电池塑料针脚还是有点区别的,Erbauer的第三枚要比SKIL短一截,导致Erbauer不能用skil电池,而SKIL能使用Erbauer电池。

最后再问一下大佬:此冲击批的批头是不是和一般批头通用,怎么牧田批头按上去摇头晃脑的?是普遍现象还是此机自身的原因?谢谢。

楼主:
又看了一下,此处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A:
没有用过冲击批,但是如果带冲击的,批头不能动的话,怎样冲击??

网友:
这电池,基本就是可以认为是同一个模具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冲击批,但是如果带冲击的,批头不能动的话,怎样冲击??

第一次买,我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冲击批,但是如果带冲击的,批头不能动的话,怎样冲击??

冲击批和电锤还是冲击钻不同,前者是横向冲击或者说拍打,你想一下用一根L型起子,另一只手拿锤子敲击尾部转圈,这就是冲击批和冲击扳手的工作原理,后两者才是突突突地向前冲击

网友B:
这电池通用还是挺简单的,就一个小限位块,拿小刀把翠峰机身上的限位块削一点就能通用了,还挺不错的,有时间去找找便宜的翠峰冲击批来玩玩,SKIL没单独的机头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通用还是挺简单的,就一个小限位块,拿小刀把翠峰机身上的限位块削一点就能通用了,还挺不错的,有时 ...

对,但电池包还是有差别的,看2楼图片,圈出来的地方。此套是二手,两颗电池回来就是三格电,两块一起分别放入无标充电器和skil充电器,充电时绿灯不闪烁,表示已充满,过来一小时还是这样,验电还是三格。问了卖家说,一套一起来的,电池就是满电三格。看来电池可能老化了。

网友C:
牧田的冲击批要向外拉下环批头才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和电锤还是冲击钻不同,前者是横向冲击或者说拍打,你想一下用一根L型起子,另一只手拿锤子敲击尾 ...

此冲击批的同心度还是有点不太好。两机电机声音倒是蛮好听的,清脆,而且满轻的。 试用了冲击批拧螺丝,开始一段和一般电动螺丝刀一样,到拧不动了,开始自动进入锤击状态,哒哒的,力道还不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但电池包还是有差别的,看2楼图片,圈出来的地方。此套是二手,两颗电池回来就是三格电,两块一起分 ...

再怎么老化应该还是能达到标称每节4.1-4.2V的,老化只是说用电更快而已,三格充不进去我能想到的情况只有其中的一节或两节亏电了,串充激活不了,得拆开单独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老化应该还是能达到标称每节4.1-4.2V的,老化只是说用电更快而已,三格充不进去我能想到的情况只有 ...

对的,可能有一组电池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老化应该还是能达到标称每节4.1-4.2V的,老化只是说用电更快而已,三格充不进去我能想到的情况只有 ...

我去,那么麻烦,小白表示,先用着,实在不行只能换电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冲击批的同心度还是有点不太好。两机电机声音倒是蛮好听的,清脆,而且满轻的。 试用了冲击批拧螺丝, ...

是不是支持双头批头,SKIL无刷冲击批只支持单头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牧田的冲击批要向外拉下环批头才卡住的

这把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支持双头批头,SKIL无刷冲击批只支持单头批头。

不能插双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冲击批,但是如果带冲击的,批头不能动的话,怎样冲击??

旋转冲击  就像电扳手  风炮风批那样  力气小点

网友:
还是世纪的颜值高

楼主:
必须的.....翠峰便宜啊

网友:
要玩就玩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