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字库改u盘。求大佬分析

楼主(2020-03-11):
字库改u盘,这个88的不知道怎么接线,引脚定义有,我也翻译了,请看图,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8根线,主要是想看里面的资料,谢谢各位

网友A:
闪存,这不是emmc或者emcp没对应信号线,看到A0-A22 不知道是不是nor flash

网友B:
有一个优盘板子,跟你这个颗粒好像

网友B:
找到颗粒了,不过比你的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这不是emmc或者emcp没对应信号线,看到A0-A22 不知道是不是nor flash

不知道啊,M36L0T7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这不是emmc或者emcp没对应信号线,看到A0-A22 不知道是不是nor flash

是nor fal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颗粒了,不过比你的多几个

你这个的定义图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优盘板子,跟你这个颗粒好像

你这是186的吧

网友C:
来个芯片正面图,或上芯片编号,你上这个图,只能呵呵~

如果你这个芯片是EPC16UC88N,那就看这个图研究研究,否则勿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芯片正面图,或上芯片编号,你上这个图,只能呵呵~

如果你这个芯片是EPC16UC88N,那就看这个图研究研 ...

k5l2731caa-d77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