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出门散步捡架飞机

楼主(2020-03-11):
加上去年捡的一个遥控器,正好一套,接下来怎么办?在线等,急。

飞机上写的40MHZ,遥控写的2.4G,能不能经过傅利叶变换后让2.4G的遥控控制40M的飞机?

下面来拆:

没玩过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描述,最后得到一个电池3个电机。

网友A:
说吧哪偷的?你可真会捡,一捡捡一套,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网友:
不行啊,一个模拟的一个数字的,我这有个40M的控,飞机送我吧

网友:
看了一下2楼的回复,然后翻了一下他最近的回复。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负能量的人,什么都能喷

网友B:
这两个频率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来佛也变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频率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来佛也变不出来。。。。。

大佬这话就不对了哦,高频数字信号可以模拟低频的模拟信号,就和声音数字采样一个道理,只是水平有限,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吧哪偷的?你可真会捡,一捡捡一套,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哦~你没有证据就恶意诬陷论坛会员是偷的东西,我要去举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吧哪偷的?你可真会捡,一捡捡一套,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你看,有理有据有实,投诉就应该这样才对。

网友:
改个有线控制的。。。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202&extra=page%3D1
你看,有理有据有实,投诉 ...

呵呵先证明你不是偷的?把购买发票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话就不对了哦,高频数字信号可以模拟低频的模拟信号,就和声音数字采样一个道理,只是水平有限,不 ...

大佬这话就不对了,40M是FM控,2.4G是数字控,制式都不一样,要是想用遥控发出接收机能识别的信号,动的手术太大了,还要编程,太麻烦。
看你这个遥控器是伟力的,就是咱见得少,不知道是什么机子上的,可以开机吗?开机看看有没有模型的型号啥的,配个接收机就算成套了。
至于这个飞机,建议还是算了,共轴双桨三通道机子,没玩头,还不如闲鱼出了,再收个伟力的V911四通道小机子玩玩,顺便问问卖家您这遥控器可不可以用,要是能用的话就已经算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这话就不对了哦,高频数字信号可以模拟低频的模拟信号,就和声音数字采样一个道理,只是水平有限,不 ...

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没有证据就恶意诬陷论坛会员是偷的东西,我要去举报你。

去吧看看版主受理了吗,我都等不及被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先证明你不是偷的?把购买发票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谁主张,谁举证,又不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吧看看版主受理了吗,我都等不及被处理了

举报违法行为是义务,版主管不管就不关我的事了,反正论坛不是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主张,谁举证,又不懂了吧?

我不能质疑吗?质疑也犯法啊!法盲吧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太高了

所以才在线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在线等啊。

我看还是别等了,农民造捣蛋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报违法行为是义务,版主管不管就不关我的事了,反正论坛不是我的。 ...

知道不是你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能质疑吗?质疑也犯法啊!法盲吧你!

要不你再仔细回味一下你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