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hrome新版的这个变化真是不爽:

楼主(2020-03-11):
原来右键点击任何一个标签页,会出来右边这个菜单,红框是打开上一个被关闭的页面,可以连续回溯打开;

现在这个功能要鼠标移动到空白处去点,而点标签页则出来左边这个菜单。功能是增加了,但是我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习惯性了。本来想恢复上个页面,结果导致所有页面全部关闭。

我经常开四五十个以上页面,也不怎么关机,有的是几天十几天前开的,一直没看完。有的是关于某一个主题(比如写一篇文章)要参考的若干网页。想要恢复,只能不断把右边这个菜单弄出来,重新打开可以恢复25个页面,其余的只能通过“历史记录”去回忆。。。

有没有方法设置成原来这个样子?求指导

网友:
恢复关闭的网页,我都是用手势 smartup,任何位置按住右键划就行,不用去找菜单

还有一个更好用的 onetab,针对大量网页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A:
还有,你这得是多旧的版本才有你说的原来的功能啊

我的版本是2019年1月的版本 73.0.****.0(正式版本) (64 位),都你的第二个图的那种右键菜单了

我是不打算更新了,如果你真的不习惯,就用旧版本也可以

网友B:
ctrl + shift +t  三键 就可以恢复已关闭的网页,你还要鼠标点

而且 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打开  上次关闭的 网页

你不会 还怪别人改的多

网友:
电脑不是服务器, 几天十几天不关机, 注定早日报销。

你能几天十几天几十天不睡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得是多旧的版本才有你说的原来的功能啊

我的版本是2019年1月的版本 73.0.****.0(正式版本) ( ...

64位变得早。32位版本最近才变的。我保持更新的。

您说的onetab很ok,不过它等于把所有标签页都关闭了,然后收集在它的菜单里。。。我不知道它和建立一个标签目录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 + shift +t  三键 就可以恢复已关闭的网页,你还要鼠标点

而且 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打开  上次关闭的  ...

鼠标习惯了。不过您说得没错,喜欢快捷键的确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那些专业打字的,word的快捷键用的溜,眼花缭乱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 + shift +t  三键 就可以恢复已关闭的网页,你还要鼠标点

而且 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打开  上次关闭的  ...

您提及设置,我找了一下没有相关选项啊

网友C:
推荐楼上提到的onetab,保存大量打开的网页很方便,看不完的可以保存起来以后慢慢看,还能方便的导入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楼上提到的onetab,保存大量打开的网页很方便,看不完的可以保存起来以后慢慢看,还能方便的导入导出 ...

没错。类似于edge里的冻结。不过使用上还得习惯。得小心。否则容易丢失。重要的时刻需要关闭chrome或者重启系统,还是加到标签里也操作一下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