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论win10的重要性

楼主(2020-03-11):
同一个cz800U盘,同一台电脑,同一个u口

一个win7一个win10,对比很强烈啊,为了读写速度而换系统的是不是只有我一个?

网友:
不至于,肯定是缓存策略的问题,要真那么神微软早就到处吹了

网友:
:smile:win10有 uasp这玩意

网友:
我感觉自己拿秒表按一下比较才可信

网友:
论XP系统的重要性。。。。。。

网友:
有网友测试过AMD zen系列架构CPU在win7里的跑分比在bug10跑分高20~25%

就我个人体验来说4C4T的i5装win7远比bug10来的流畅

网友A:
楼主这个有可能是usb驱动问题。
但win7好像确实性能有问题。
我有个del n5110笔记本,用win7 chrome dev看视频就会卡,cpu占用率很低。
win10同版本chrome,cpu占用升高,视频播放一切正常。

网友:
Win10有UASP加速,WIN7没有,就这样

网友:
USAP加速
win10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有可能是usb驱动问题。
但win7好像确实性能有问题。
我有个del n5110笔记本,用win7 chrome dev看 ...

试试firefox,我的低压i3+板载4G的笔记本,用chrome系浏览器看知乎翻页都卡,看视频拖进度条也卡,换了firefox各种流畅,占内存还少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个才算是这个U盘的真是速度呢?以后大家在夸奖U盘速度快的时候,到底夸的是U盘还是系统?是不是很矛盾?

网友:
老机子,驱动不好找啊

网友:
bug10用了几年也已经习惯了,虽然巨硬时不时会发布新的bug给你补上

网友:
看样子是uasp问题,win7不支持,不过win8就支持了

网友:
我9代I5也是装的7系统,10胡里花哨的   不习惯,虽然性能和架构来说10好一点,但也不至于

网友:
对于个人用户10和7没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隐私保护方面7更好一些。10就像一些手机app一样,你用了10,那么你在微软面前就是一丝不挂,只看你是否有资格让其一看而已。。。

网友(2020-08-25):
我记得当年我买这个U盘的时候,确实有这回事,不过不是在介绍里面说的,是别人咨询提问区客服说的,说要达到这个标称速度,要win10,我买完之后才知道...........之后每当回事.........害,不然早就退了,当年我买差不多400大洋啊

网友:
我觉得WIN7的USB3.0驱动应该不是原生的吧,应该是驱动转换的3.0。
WIN10是原生的。同样的优盘接口不同系统差距很大。比如IS903加9DDJ。在win xp只能跑出来30左右,因为不支持3.0.win7能跑出200,win10能跑出300.可能WIN10还有其他功能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