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 - 华为MA5676光猫lte接入终端

楼主(2020-03-11):
第一次发帖 ,自我感觉是首拆望大神指点一下。因为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设备可以有lte gpon 网线 这么多接入方式.

网友:
做工不错,屏蔽到位,比目前很多运营商的光猫要好不少

网友:
可惜元件没有贴全,

光模块还是可插拔的这点挺好,

网友A:
瞎搜的,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搜的,不知道准不准

什么地方啊

网友(2020-07-03):
提供解锁服务

网友B:
已经成功升级,随时可以恢复出厂设置!QQ:532665151

楼主(2020-11-30):
引用 网友B:
已经成功升级,随时可以恢复出厂设置!QQ:532665151

联系我qq7368456

网友:
这样的光猫的无线功能比较差 改过几个光猫变无线AP(打开无线 关闭dhcp lan口接网线就是AP) 效果不好 穿墙能力很差的

网友(2021-05-21):
关pin码。解决光猫模式改成4G模式@QQ:532665151

网友(2021-12-03):
求怎么破解啊。。。。。。

网友(2022-12-04):
用料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