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帮忙鉴定一下我刚买的“三星SM841 128G”固态硬盘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3-11):
请帮忙鉴定一下我刚买的“三星SM841 128G”固态硬盘有没有问题?

卖家说是“零通电,成色99新”,看外观比较新,金手指没有磨损。

读取速度500多MB/s,写入速度365MB/s,读写速度感觉还可以。

用CrystalDiskinfo检测,通电时间3次,主机读取量和写入量都是0GB,但是“闪存磨损平均计数”这个参数感觉有点不正常。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我买的这块“三星SM841 128G”固态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数据清空过,能用多久看运气。

网友:
128G的做个C盘一般还是可以用个2-3年的。

网友B:
三星可以清零 但是清不了B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星可以清零 但是清不了B1

B1的值是232

十六进制的232等于‭562‬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水深啊,看来寿命未知。

网友:
SM841是OEM盘,型号那里只会写MZM...那样一串编号,绝壁不会写SM841,更不会有7mm 2.5`那种字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1的值是232

十六进制的232等于‭562‬

不对,我去年买的行货,不就是99么,有图为证

网友:
上图挂了,重新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我去年买的行货,不就是99么,有图为证

原始值才是值

楼主:
148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清空过,能用多久看运气。

我不太懂。请问从什么参数能看出这个SSD是数据清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的值是232

十六进制的232等于‭562‬

请问B1值是‭562‬,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的值是232

十六进制的232等于‭562‬

B1值为562,按照128G计算,这个盘实际的写入量为72T,对吗?这属于用的比较多吗?

正常的话,固态硬盘的寿命写入量为多少?

十分感谢。

网友:
尽量不要买B1低于90点盘,不过841是mlc寿命还是挺长的,不是暴力擦写还能用很久。
年前收了一个没清的pm851。其实别的都不用看,只要B1当前值在90以上就可以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B1值为562,按照128G计算,这个盘实际的写入量为72T,对吗?这属于用的比较多吗?

正常的话,固态硬盘的 ...

三星官方一般都提供寿命说明的。不同颗粒不一样,TLC一般是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官方一般都提供寿命说明的。不同颗粒不一样,TLC一般是500左右

我用软件检测,这块SSD是MLC颗粒。

请问MLC的寿命大约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软件检测,这块SSD是MLC颗粒。

请问MLC的寿命大约为多少?

3000PE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