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老电磁炉 插电秒烧47限流电阻

楼主(2020-03-11):
电磁炉是进水烧了,打开后限流电阻坏了 更换后秒杀,限流电阻坏后面的13003 管换后不烧电阻了但是没有反应。大神们查哪里

网友A:
你先把这灰弄干净吧,要不然都下不去手

网友B:
我来猜一下,既然有13003,那我猜它是一个自激的开关电源,13003就是开关管,简化电路图如下:
47欧电阻换上就秒烧,是因为13003击穿直接对地了,所以你换了13003后就不烧了。但是加电没反应,哪么我猜是13003基极哪个偏置电阻(也叫启动电阻吧)也烧断路了,无法给13003提供偏置电压,所以电源不起振,你可以查一下是不是这个电阻断路了。

另外再猜一下造成此次故障的原因:
我猜可能就是RCD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所以吸收不了变压器上产生的反向尖峰电压,导致这个电压把13003击穿了,直接对了地,因此电流过大,烧了47欧电阻。所以还要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上的三个元件(我画的简图上有,就是并联在变压器初级线圈上的三个元件)。

温馨提示一下:不起振的话,副电源的300V滤波电容处会有强电压,楼主务必小心应对,把电放了再动手维修。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不一定准确,只是给楼主维修提供一种思路。要是蒙对了,给个赞,要是错了也别见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来猜一下,既然有13003,那我猜它是一个自激的开关电源,13003就是开关管,简化电路图如下:
47欧电阻换 ...

网上搜了一下,九阳用13003的一般是有一个看上去像三极管的ACT30B,其实是一个开关电源芯片,这玩意比较少见,但是淘宝上有卖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82608863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九阳用13003的一般是有一个看上去像三极管的ACT30B,其实是一个开关电源芯片,这玩意比较少 ...

噢!!那猜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噢!!那猜错了。

这种电路我还是理解不了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杨总研究研究:
https://wenku.baidu.com/view/bec559a8172ded630b1cb64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我还是理解不了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杨总研究研究:
https://wenku.baidu.com/view/bec559a8172d ...

这个PWM芯片居然控制人家13003的发射极而不是基极!搞不懂原理。要修只能是把初级这边的元件都查一遍。

楼主:
Act30也换了。依旧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这灰弄干净吧,要不然都下不去手

嗯嗯 是油污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猜一下,既然有13003,那我猜它是一个自激的开关电源,13003就是开关管,简化电路图如下:
47欧电阻换 ...

感谢杨总解答 我再按着你说的查一查。我是小白啊

网友C:
楼主拿洗衣粉洗洗刷刷,要不真的没办法告诉你怎么检查。炸机的有可能电流太大把变压器初级线炸断,按4楼大神提供的图纸还有IC500,ZD502\500, D506,c503,R503等。

楼主:
好的 我大概清理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拿洗衣粉洗洗刷刷,要不真的没办法告诉你怎么检查。炸机的有可能电流太大把变压器初级线炸断,按4楼大 ...

感谢大神回复 我简单清理了下。再查

网友:
苏泊尔的也用这个ACT30BHT,美的的大多数用Viper12A

网友:
实在不行就直接外接电源。

楼主:
有点蒙了 根据这个图 我应该查哪里,大神再指点下

网友:
你现在测到什么程度了?18V和5V测了有没有?如果没有5V和18V电压,那证明还是副电源部分有问题,图上总共也没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测也能测出来了

网友(2020-04-26):
一看就是九阳20bs6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