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一焊枪,效果杠杠的

楼主(2020-03-11):
儿子的玩具或一些小的塑料制件常遇到断裂情形,以前都是用电烙铁直接加热烫进行焊接,但效果不好,即便焊好也容易再断。见汽车维修厂焊汽车塑料保险杠的焊枪使用方便,而且强度也不错。买一把吧,但焊小玩具,好像杀鸡用牛刀,而且焊灯太大,没办法焊接这些薄塑料制品。D一个合适自己用的。说干就干,找找一下,有很久很以前买的一个单9V小变压器,不知是多少瓦的了,这个能行吗?试试看吧,拆开硅片,去除次级,然后用5平方多股芯铜线绕,本来想多绕几下,达到3V左右,但由于受空间限制,最后得6圈,电压只得0.626V:sweat:。再试一下电流,很是意外,居然最高峰值达到16.51A,最低也有7A左右,有这个电流可以满足我需求了。有了心脏,就要做四肢了,找了一段木块,两枚铜镙丝,做手柄,同时,还找了另一个小变压器,小继电器,四个1N4007,小按钮,做手柄控制器。
      整体已做好,找个东西边包装一下吧,要不然一推乱,也不好拿来拿去。太巧了,见到儿子小天才手表小铁盒正好做外壳。手柄再用电工胶布缠绕一下美化。成品出来啦。
      试试焊接效果,用钉书机的U形钉做焊灯,按下开关,不一会已微红。找来断裂的塑料件,哇,效果杠杠的。
      还差点什么?是抹平头,废弃小铁皮,剪出形状,轻松完工。到此一套完整的塑料焊枪完满收关。关键是已达到我预期100%的效果。,太满意了。
下面是图组

网友:
效果不错,家里有能输出20A的可调电源,可以试一试

网友A:
这个有创意,铜螺丝的头是怎么弄的?

网友:
不错,上个修复图最好

网友:
创意很好。提供了一个好思路,大电流可调电源也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创意,铜螺丝的头是怎么弄的?

锣丝上电钻打孔,因为要用订书机钉所以更要小点,然后又加多两个日光灯上的铜接头,是空心铜的,正好合适用。

网友B:
用这个开关控制接触器似乎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开关控制接触器似乎小点

控制继电器应该够了

网友:
以前也想做一个,就是用卤素灯电子变压器,一直懒没有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继电器应该够了

小继电器够了,电流也几十毫安,不用发热

网友D:
这个如何熔接塑料?,把订书钉烫到里面?裂面不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何熔接塑料?,把订书钉烫到里面?裂面不熔接?

是的,把订书钉烫在里面作联接,裂面用抹平头进行抹平

网友:
不错之前也做过一支,直接拿着变压器太重累得慌后来就拆了

网友E:
这不是点焊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点焊机嘛

算是,还可以当做快热烙铁用

网友:
高压包倒过来用行不

网友:
效果不错,家里有T12,可以试一试

楼主:
再做些焊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