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十块钱净水机废水利用改造完工

楼主(2020-03-11):
不是标题党,本次改造就买了一个三通和四分转二分补心,其他箱子,线管,pe管,小pe管件都是以前折腾净水机时剩的,严格来说连十块都没花到。
手机不太会编辑,上个草图先

三个地方,净水机在中间,洗衣机在左边,马桶在右边。装橱柜时在下面剩了根废水管线,废水主要排到洗衣机里,基本没问题,春节疫情都在家窝着,净水用量大,废水也多,洗衣机经常满,时不时还要放水,就寻思要能用这水冲则所,基本就不会浪费了,整好洗衣机上面有以前剩的几个螺栓没拆,正好用上。原来冬天发现废水管偶尔会冻,在下面接了个三通到了卫生间,可以直接排放。老房子,厨房里没下水,橱柜下拐个弯从卫生间下水了。
所以几下凑巧,就动了这个心思。考虑到密封问题,水箱从上面进水,侧面靠上溢水,估计溢水不常用,以防万一。水箱是以前学生用的储物箱,下面板子是原来橱柜剩下的,塑料箱钻个孔,正好插入一段pe管,内外热熔胶封下。倒是溢水管折腾了几次,为了顺眼,溢水管上水管都穿在线管里面了,到地上出来后,溢水管拐个弯上去到洗衣机里面,结果发现不溢水,经过求助坛友,把那段弯去了才搞定

原来的净水机买来后有改了超滤ro双出水

最终体会是基本达到目标,洗衣机里基本不进水了,水箱水不够用就角阀转换下用自来水,只是压力小,废水进马桶满基本得十分钟

手机发的,还不知发出去是啥排版,有疑问大家可跟帖讨论,再次谢谢另个帖子帮忙的坛友!

楼主:
看了,第一次多图,不太会用,不过基本和想的一样手机打字整了一个小时

网友A:
废水洗衣服有问题吗?

网友:
废水大多数是硬水,能洗衣服,但是理论不容易起泡和钙化衣服。然而理论上扯淡的,除非你一件衣服不停穿和洗…

网友:
把废水理解成过滤后的自来水不就行了

网友B:
也有用净水器废水冲马桶的想法,从装修的时候就开始弄。废水进卫生间直接进马桶还是中间搞个水箱,做水箱的话放吊顶上行不行,各位大神帮忙给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水洗衣服有问题吗?

废水洗衣服毫无问题,因为只是第一遍用,第二三遍摆洗都是自来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用净水器废水冲马桶的想法,从装修的时候就开始弄。废水进卫生间直接进马桶还是中间搞个水箱,做水箱的 ...

要看顶上空间,找高度和事的水箱,还必须留下维修的空间

网友C:
废水硬度还太大,我家里开始也是接了个桶留水拖地,几个月以后桶里面很厚一层水垢,如果是马桶储水桶的话估计水件就毁了

网友:
用双筒洗衣机的好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废水硬度还太大,我家里开始也是接了个桶留水拖地,几个月以后桶里面很厚一层水垢,如果是马桶储水桶的话估 ...

是的,我家的也是这样,废水桶结垢厉害,现在是直排下水道

楼主:
放洗衣机里好几年了,基本三五天就洗衣服用了,没见水垢,倒是上面似乎有霉斑

网友D:
超滤废水怎么用都没事  RO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滤废水怎么用都没事  RO的就不行了

ro的就不行?洗衣粉的残留比水垢高好几倍,你还打算用洗衣粉吗?

楼主:
我严重怀疑超滤的作用,市面上超滤好多就没有排废水的功能,有些是说两三周排一次,如果出来水很净,那脏的肯定被挡住了,不排,脏东西去哪?

网友:
废水,洗衣服只能用第一遍。因为水质很差,感觉有沙砾的感觉。手摸的话很涩。我原来废水也都收集起来洗衣服了,后来嫌麻烦,就都排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家的也是这样,废水桶结垢厉害,现在是直排下水道

我家的也是,

网友:
给楼主提2点建议:1水箱承重应该加强,时间长了铁架会生锈;2当地水质不好的,应该加前置过滤器,初级过滤杂质对净水器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

网友:
水龙头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用净水器废水冲马桶的想法,从装修的时候就开始弄。废水进卫生间直接进马桶还是中间搞个水箱,做水箱的 ...

中间搞个水箱,弄个小水泵泵水到马桶。搞个水位开关就完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