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谈谈压缩软件

楼主(2020-03-11):
现在好多压缩格式,常用的zip,7z和rar,zip没啥好说的,基本也就是凑数的。
rar相对稳定,但rar5.0之后开始使用独有的新格式,坑爹的是扩展名依然是rar,但这种新格式目前只有最新版的rar本尊可以解压,其他的直接报错。
而本来被给予厚望的7z却发挥不稳定,同一个文件,同一个算法,不同机器上压缩的比例机竟然不同,而且最近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7z的压缩包进行二次压缩,会有很大概率无法正常解压,真不知道何事才会出现一个完美的压缩软件呢?

网友A:
还有一个不爽现象就是现在广告满天飞

网友:
一直rar飘过,U盘带高板的rar,随时可以解压

网友:
DOS年代ARJ,WINDOW年代RAR。

网友:
winrar什么独有的新格式呀?我电脑WINRAR 7Z并存,试了下也没发现7z解压出错呀,至于说什么7z不稳定那就不知道了比较少用,基本都在用WINRAR,现在是5.7的

网友B:
最经常用的是ZIP(Total Commander),没别的,因为压缩快、解压快。RAR当然也要装,因为下载的文件基本都是RAR。

有一点很奇怪,从量产吧下载的很多RAR文件,压缩率极高,100多M的慧荣量产软件目录,RAR压缩包只有4M多,我解压后再用RAR来压缩,只能压到20几M,求解惑。

网友:
带宽和存储盛行的年代,压缩工具快要沦为打包的了。我用7Z也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经常用的是ZIP(Total Commander),没别的,因为压缩快、解压快。RAR当然也要装,因为下载的文件基本都 ...

rar5格式的,但确实有时候很奇怪,压缩完要不就压缩比很高要不就和普通rar文件差不多大小

网友:
windows自带zip, 自由使用, 要不是下载资源rar居多, 我才不用winrar呢

网友:
但rar5.0之后开始使用独有的新格式,坑爹的是扩展名依然是rar,但这种新格式目前只有最新版的rar本尊可以解压,其他的直接报错????一直用WinRAR没见什么新格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不爽现象就是现在广告满天飞

那是你不会用啊,你下个繁体版WinRAR在搜个key,立马变身无广告注册版了。

网友:
一直只用rar,原因无他,下载的东西都能解压。
至于压缩比、快慢等都无所谓。
最计较的其实只有一个:有没有广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经常用的是ZIP(Total Commander),没别的,因为压缩快、解压快。RAR当然也要装,因为下载的文件基本都 ...

应该还是压缩参数设置的原因,试试选上“固实压缩”,某些情况可以极大提高压缩率,不过也有缺点,就是解压时,如果不想全解压,而只解压其中部分文件会不方便

网友:
用7zip和bandizip,只解压,不压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压缩参数设置的原因,试试选上“固实压缩”,某些情况可以极大提高压缩率,不过也有缺点,就是解 ...

WinRAR 5.4试了一下固实压缩,确实比较神奇,一个慧荣的量产工具包126M,正常压缩50M,固实压缩14.5M。试了一下单文件、单目录解压,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RAR 5.4试了一下固实压缩,确实比较神奇,一个慧荣的量产工具包126M,正常压缩50M,固实压缩14.5M。试 ...

压缩包小文件少可能区别不大,但比如有个含很多文件的巨大压缩包,你想解压其中某个很小的文件,非固实一般就很快就行,但固实可能需要多花不少时间,解压时也显示“正在跳过……”,原因大概是要跳过那些不解压的文件

网友D:
压缩是用时间换空间。相比7zip、rar还有大把高压缩的算法,但性能都着急或不流行。

rar+7zip双持使用是最佳方案

如果单纯就是作为仓库,用ghost的gho来塞东西有奇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缩是用时间换空间。相比7zip、rar还有大把高压缩的算法,但性能都着急或不流行。

rar+7zip双持使用是最 ...

gho塞东西奇效是什么?

网友E:
一直用rar5.6破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rar5.6破解版

5.6已经算比较新了,我还留着5.31的安装包,因为是最后一个可以很方便集成注册文件的版本,直接往官方安装包里添加就行,之后的版本官方安装包都锁定了添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