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意思的电源问题—— 只接一脚点亮LED或氖泡

楼主(2020-03-11):
今天拿一台小日本的利达的电源玩,电源是之前买的,还发过拆机帖,线性电源,两线插头没有接地,
测试LED灯珠,蓝色小指示灯,本打算替换电源的红色LED指示灯的
想测试一下导通电压大概多少
于是把LED正极接电源输出正极,无意间碰了一下LED的负极脚,竟然亮了(并没有连接负极,手也没碰到负极输出线)
把LED换成氖泡,也会亮

而且无论电源电压设置多少,只接正极或负极,手碰触LED另一极,就会亮,即使电源正极接LED负极也是如此
开始怀疑电源漏电了,拿数字测电笔一试,直接测试模式显示220V:funk:,间接测试模式显示36V:sweat:,万用表量了一下LED正极和手的电压,负的5V多,呃——

不信邪,又打开自己做的开关电源,接地绝对良好
测试还是会亮,但亮度就要明显比利达的小电源弱

找了个IBM笔记本电源,塑料壳,两线插头没接地,测试依然LED会亮
不信邪又找了台联想笔记本电源,塑料壳,三线插头带接地,竟然不亮

感觉开关电源感应电严重,又找了个老式的变压器电压,次级输出12V,只有一个整流桥,没有稳压和滤波,也没接地
单独开这一个电源,周围所有开关电源关掉拿走

这下应该不亮了吧?
信心满满的测试了一下,亮了,LED和氖泡都亮,而且亮的新颖,亮的出众,如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

晕了
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咋回事啊

网友:
楼下大神科普

网友A:
你家的接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接地有问题

接地没问题,所有插座用插座测试仪测试过,均是正常的

楼主:
而且发现一个测试LED指示灯的简单方法,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头,插上数据线,手拿LED的一个脚,用另一个脚碰一下数据线输出端的接口外壳就能点亮,对于判断无色塑料封装的LED指示灯颜色非常方便
用接地良好的笔记本电脑输出端偶尔可以点亮,但有时很暗,有时闪一下就不再亮了,等会再碰一下会再闪一下,估计是电容器效应?
忽然想到我那个自制的开关电源电源端接地了,但输出是连了一个可调电压模块,难道是因为这个所以也有感应电的?
因为接地良好的笔记本电源要么闪一下,要么就不亮

网友:
接地没问题就电源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接地有问题

我忽然想到我那个开关电源只把主电源接地了,次级接的可调模块没有接地,应该是这个问题

不过变压器的话,就算不接地,相当于隔离了啊,变压器次级输出对地应该都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接地有问题

都说没接地,怎么确定接地有问题??

网友:
真的很神奇,电流怎么形成的呢?

网友B:
楼主你自己都说了,感应电。。。。。。即使是工频变压器,初次级之间还是有寄生电容的,并且这电容不小。要求高的工频变压器,初次级之间都会有一金属屏蔽层,并且还要接地,用来减少这些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自己都说了,感应电。。。。。。即使是工频变压器,初次级之间还是有寄生电容的,并且这电容不小。要 ...

谢谢指导,之前不太确定,没想到感应电也能强到让一只LED持续发光,还挺亮的

不过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分辨LED颜色的好办法,之前买了一堆透明的LED,发光颜色不同,找个特定颜色的还得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
这下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分辨颜色了
连氖泡也能点亮,以后可以点着玩了

网友:
把手拿开就明白了。

网友:
感应电 一般都是110v左右 合格电源里面都有emi电路, pe地线 接外壳经过两个电容分压

开关电源内部入口处的滤波电路中有
L.N对地的电容器,外壳不接地的时候,外壳电压等于这两个电容串联对220V的分压,即110V。不过由于这个电容值很小,并不对人身构成威胁。 如果并联用电设备非常多 就容易触电了,不过都是触电一下 再摸就没了,过几分钟电容充好电又会触人

另外,可将地线与电容分离,或者去掉电容(emi会增大)

人体对大地也相当于一个电容,不是说跟地面绝缘就不会有有这个感应电,电容太大就不明显,拿指针万用表测量不出来 但拿高阻数字表也能测量出这电压
所以只要不接地线都有这个电压,如果功率非常大还会麻麻感甚至触电

网友:
应该往感应电压或者静电方面考虑。

网友:
现在的LED真的太灵敏了,有几个微安的电流都会亮。昨天我想做个锂电充满指示灯,结果失败了,与想象和理论值完全不一样。

网友:
好一点的开关电源好像设计的都有漏电电流

网友:
楼主你的电源有问题,哈哈

网友:
好多电脑你碰一下机箱都会被电一下

网友(2020-04-13):
1、电源外壳没接地
2、安规电容和分布电容相当一个电阻,通过LED 二极管时有小电流,所以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