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绕个300W点焊机的环牛+20200310

楼主(2020-03-11):
20200310
    来了, 一上午就光干变压器了,这个变压器不好绕,先后3层绕完了220的线,

    第一层可能是在284T处包了一层外边绕第二层,第二层绕到367T的时候又交圈了,只好再来一层,

    第三层从368开始,够十就在漆包线上划一红线,够400的时候长红线,够450的时候又如此,

    本来440就够,无奈线还富裕,干脆都绕上吧,最后绕了个478T,这样保险,

    当绕到300的时候,原来的线用完,没线了,从这里测试一下电流,是170多MA,

    绕完478后,测电流只有22MA左右,很不错,但是偶尔不稳定,

   有时候一点电流没有,有时候有50-68MA不等,不知道是不是有匝短。

    总算成功了,刚绕完初级,民歌来,修个手机的erji,承诺给我点6平方线用来做点焊机,

    他走了,我找出点原来这变压器上的线,也就1.5直径的线,糊了不少,不能用,

    捡了不糊的一段(含糊的但是不掉漆皮的,不到一半)用,差不多,绕了19T,8.6V左右,正好合2.2T/V,

    我实在没线了,等民歌的吧。中间用了80CM的4X2扁铜线绕了试试,别看就2T多,1V,也PAPA的。还行。

    下午,无活,还不错,民歌来,真给送了一小捆6平方的线,直径30的一卷,大概绕了七八圈吧,也许没那么多,

    反正最后绕到变压器上,是勉强24圈,出10V多,就算把两头都穿进来,也就11.8V,充12V还是不够用,

    唉,不管了,就这样吧,期间,来了昨天那充电的男的,来还钱5¥,并且取走充电器,

    我估计,他回去还是没法充电,那充电器貌似有问题,我在这测不出电压来。

    后来,一女的,穿黄绿色类似现在快烂的橘子皮的颜色

    (也不知道为啥,这橘黄色的金橘快烂的时候,开始又反绿发黄的那种黄绿色)的皮夹克,

    下巴挂着口罩,修个蒸蛋器下半截,说是断了根线,我接过来一测试,不过电,

    反复开几次开关后,开关灯亮啊,就是不热,拆开一个螺丝,看看吧,

    里边其实就是个直径5寸的小盆,底部粘个加热圈。还拧着一个快跳温控,一个温保,

    就是温保坏了,拆下来一看是个金属的,那玩意贵,犯不上,手里还剩下3个瓷的,换上吧,

    不好接,2.5MM的金属线管铆接,搞定,收十块钱微信转账。

    这女的好像有点信这个那个的,看见我那电子秋千,指着那上面,我用纸做的小人儿,说,你不忌讳小人吧?

    我说,我经常跟小人们打交道,已经百无禁忌了。她也就不再跟我宣传啥了。

    付款倒是没任何问题,(修完拧螺丝她就扫上我的码了,我报了数10¥,他就给转账了。)

    我又跟她搭讪几句,她说这玩意不错,可以底下蒸蛋6个,上面还有一层呢,而且可以烀山药,

    吃不了多少就少来点,可好吃了,要不非修上不行啊?我也一个劲的附和,夸赞(再坏了好再来啊)嘿嘿嘿。

    好家伙,外边摆地摊的也不知卖啥的,我也没注意,反正今天下午党校门口这里下午来时就一堆老头老太太们座谈呢,

    这是自封锁以来第一次放风,大家都看到胜利的希望了,

    这一下午就光听着不知道哪的那大喇叭嗷嗷的又说又唱,这B ONE YI,一下午就一句歌来回唱,

    说两句,吆喝两声就开唱,那歌我都快学会了,听着挺苍凉的,跟出殡的歌差不多吧,

    MD,开始我以为是学校开学呢,准进行训话呢,这个咱别掺和,你那喇叭也干不过人家那喇叭,

    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已经16点50了,再开音响也没意思了,

    (开音响不是对着干,是类似于黄药师吹箫,郭靖和欧阳克用乐器对抗,这叫声音的干涉现象,反正自己不难受了,)

    你想想,听一下午鬼哭狼嚎的出殡歌,得多难受,几乎崩溃啊,

    可算是18点40不嚎了。中间听见牛嫂和灵灵还说我呢,平常他开音响,今天他倒不开了,

    这个闹哄,他挺沉得住气。

    唉,我不是这两天刚开门么,得为楼上人想想啊,人家困在家里个半月了,心情不好啊,

    咱再放歌,再犯众怒,让人家说一句,或者来勒令你关了,吵死了,你多没面子,

    干脆不放了,街上没几个人,都对不起这电钱。

    眼看19点了,该撤了。

网友A:
楼主这双饱经沧桑的手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网友B:
绕线微斜是什么讲究

网友:
张哥这是要做啥

网友C:
才300W,用来焊电池的吧

网友D:
次级线圈有个性 歪歪扭扭的

网友E:
坐等点焊机成品

网友:
期待下成品牛逼了啊

网友:
看铁芯,应该是某充电器被烧焦的环变,此充电器号称输出40a,实际上里头就一转换开关,一个两头翘,一电压表电流表,一环变,俩方桥固定在铁皮底板上,对不对撒

网友:
变压器绕的,有的线重叠了

网友:
这样缠,一天都做不完,张老哥,你真有耐心

网友:
衡水哥啊,自打俺入坛就见你穿这件工作服....

网友:
老哥我看你用了好几种绝缘胶带,这有讲究吗?最近我也想改绕一个变压器,正在收集材料。

网友:
20年前绕过一个环牛。初级0.5双线并绕980圈,是老师告诉我绕约900圈。内孔叠线,外径密线。余线见图。你这480圈,咋算的?另外同款袖口,40开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双饱经沧桑的手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呵呵哈哈哈,我这双小嫩手,一干活就沧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线微斜是什么讲究

没法子,强迫症,这玩意本来该按角度排开,里边紧外边松,无奈,我担心绕不开,所以,一圈压一圈的密密排列,所以,就这样了

楼主:
先把变压器救活再说,这是前年过年前后,后边一跑车的来修,结果,是烧毁了,没法子,所以,不要了,我拆开变压器,次级是铜,初级是铝,没法用了,于是,拆毁了,用0.6的旧铜线绕初级,但是,当时估算的功率和圈数都离谱了,(因为带着布测的尺寸,有点偏大)认为300多圈就可以,也因为凑合,可能导致部分线挤压短路,失败了,倒是没烧(因为用隔离变压器保护的),这次初级很完美的绕好了,次级随便配,如果打算充电,可以绕出26圈-30的倍数,得到12V,24v,36v,48V几个输出电压用来给电瓶充电。反正300W 也差不多了,如果有合适的够用的扁铜线,就可以DIY点焊机了。反正那充电机的壳子还在,装回去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300W,用来焊电池的吧

有这打算,反正先绕出初级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线圈有个性 歪歪扭扭的

强迫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点焊机成品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