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6P的typec母座,只能走2.0的数据,但是typea母座那边却只需要9根线就能走3.1数据

楼主(2020-03-11):
常见的那种一头typea,一头typec,里面最多也就是9根线了吧,
想让他走3.1的数据,就要配24p的typec母座,这样设计的原因具体是什么,
可以超级双c母座之间的通讯方向??

网友A:
全功能typeC可以一面传输USB3.0信号一面传输DP信号,靠sbu识别自动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功能typeC可以一面传输USB3.0信号一面传输DP信号,靠sbu识别自动翻转

看来是非常高级了,要实现这个功能,要C-C数据线吧,还有就是,C-C数据线里面是几根线??不会是24跟吧,
A-C数据线应该只有9跟线,

网友B:
一般typec数据线仅仅只是usb2.0充电线 里面四根线,全功能线非常少,因为每家产品协议不一样,多的线大多用不上。其次非常粗大。

网友:
成本原因,24p和6p的批量生产,最便宜

网友C:
对于6PIN的,电源和地,2个,CC和SBU4个
对于16PIN的,电源和地8个,CC和SBU4个,剩下4个为2个差分对,只能留给USB2.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6PIN的,电源和地,2个,CC和SBU4个
对于16PIN的,电源和地8个,CC和SBU4个,剩下4个为2个差分对,只能 ...

其实6PIN的是4个电源,两个CC,为什么所有的一定要CC,因为如果遇上真的TYPE C设备,没有CC是不能用的。目前都是假TYPE C的多,所以很多人需求4脚的TYPE C座,目前都是通过买带板的插头或插座解决。

网友D:
其实我想找TYPE C只要4个PIN就行了,和标准的USB4线就行,冲电加数据,别的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找TYPE C只要4个PIN就行了,和标准的USB4线就行,冲电加数据,别的不需要。 ...

线可以只用4跟,传输2.0,座子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可以只用4跟,传输2.0,座子不行

要么只冲电,冲电加数据又不止4线,接线又难接,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非常高级了,要实现这个功能,要C-C数据线吧,还有就是,C-C数据线里面是几根线??不会是24跟吧, ...

cc线6根,充电头网友大把的拆解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typec数据线仅仅只是usb2.0充电线 里面四根线,全功能线非常少,因为每家产品协议不一样,多的线大多用 ...

我做了一些3.0版的,按定义接上A面就可以
还做了一些充电线,只要D+-接上
当然以上必须把CC接上拉电阻,告诉设备自己是从
如果是要认作主,要把CC接下拉电阻,比如手机OTG或者笔记本上的C口接的线。
手机是既能做主又能做从的,靠的是CC的电位。
电脑只能做主,硬盘盒、读卡器等只能做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6PIN的,电源和地,2个,CC和SBU4个
对于16PIN的,电源和地8个,CC和SBU4个,剩下4个为2个差分对,只能 ...

对,上次我也发帖问过,你给我解释过,一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只冲电,冲电加数据又不止4线,接线又难接,没找到

华为type c数据线就是4线啊,可以传输数据。线可以只要4跟,但是2.0座子的线就要16根,要不然传不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一些3.0版的,按定义接上A面就可以
还做了一些充电线,只要D+-接上
当然以上必须把CC接上拉电阻,告 ...

type a 的接口定义是什么啊,坛友帮忙分享一下把,现在百度搜出来的全都是typec的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type c数据线就是4线啊,可以传输数据。线可以只要4跟,但是2.0座子的线就要16根,要不然传不了数据 ...

现在所有的手机冲电加数据线都是4线的,我要找的是母座子,想要数据最少都是12pin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华为type c数据线就是4线啊,可以传输数据。线可以只要4跟,但是2.0座子的线就要16根,要不然传不了数据 ...

4线是当USB2.0用的,TYPE头上有小板子上面有电容电阻下拉信号,假如去掉这个小板子那就必须要6根线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线是当USB2.0用的,TYPE头上有小板子上面有电容电阻下拉信号,假如去掉这个小板子那就必须要6根线才能用 ...

你说得对,我拆过一条华为快充线,里面就有两个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为type c数据线就是4线啊,可以传输数据。线可以只要4跟,但是2.0座子的线就要16根,要不然传不了数据 ...

一个是数据线,一个接口插座,不是一样的东西,不能类比
你看,type c PIN上有8根线用于供电,结果数据线2根就搞定,当然你把导线里面铜丝数一数,那肯定是数据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数据线,一个接口插座,不是一样的东西,不能类比
你看,type c PIN上有8根线用于供电,结果数据线 ...

24个插脚有8个是供电,单并不是8跟线都要从头到尾接过来。可以在线里面只用根,在接头处再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