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个捡来的路由器配置页面进去了

楼主(2020-03-12):
这个是之前捡来的 当时接电脑进不去 以为是彻底废了 今天再次拿出来通电 居然无线可以进去
真正的情况是能运行 就是所有的有线接口都不能用

下面是当时拆解的图片

网友:
脏成这样的不洗干净我还真下不了手玩

网友:
楼主好歹水洗下再试吧,脏的看不下去了

网友A:
不错  刷了做ap还可以

网友:
这个路由器经历了什么?

网友:
应该先给他洗个澡

网友:
这货不值钱,淘宝一大堆,当废品卖,比你这成色好多了

网友:
比我用的还新一点,我的是WR720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  刷了做ap还可以

有线口不能用啊。

网友:
很好的路由器,7241的可以加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口不能用啊。

网线直接焊接到主板上!

网友:
还是N的路由器 也没啥用了吧 太慢了

网友:
这货我还有两台,都改了USB,ROM换了16M。RAM换了64M。还是可以用用的!USB硬盘速度可以到5-6M/S

网友:
这玩意真心没用。

网友:
洗干净才测试有线口断线没有吧,不行就只有wds继续玩

网友C:
楼主是用电话号码做用户名吗?会收到骚扰电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电话号码做用户名吗?会收到骚扰电话吗?

电话号码做用户名有什么奇怪就是方便 好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话号码做用户名有什么奇怪就是方便 好记

善意提醒,保护隐私。

网友:
最好有无水酒精和松节油等蒸发快点的,绝缘液体清洗一下试试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