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被电池给毁了

楼主(2020-03-12):
福禄克18B,南孚电池漏液,结果成这样了,详情看图,请教各位大佬怎么修复。板子已经漏铜了,不过测试出了毫伏档一直慢慢增大,其他档位没问题,毫安电流档也没反应,其余正常

网友:
洗板啊,看看有断线的没?南付漏液王

网友A:
一只上千元的葫芦壳,敌不过三块钱的南孚。

网友:
先把板洗干净,换点好的电池吧

网友:
用酒精清洗几次再充分风干试下

网友:
按楼上的建议,把板子用酒精和纯水分别洗干净烘干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只上千元的葫芦壳,敌不过三块钱的南孚。

所以说,我把表都换可充电池,我就知道南孚不可靠,以前用在遥控器上也是会漏液

网友:
先用酒精还是洗板水洗干净再说

网友:
洗板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又是南孚漏液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南孚漏液王!

南孚遗精王!

网友:
怎么没人喷牛屎芯了?国产表用牛屎芯简直要被喷死?这个表呢

网友:
可以叫南孚厂家赔吗?

网友:
镍镉时间久了貌似也会漏液 镍氢不知道会不会漏液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真的无语

网友:
哪个品牌的,哪种类型的电池好呢?不漏液!

网友:
可以换新了,被腐蚀后修好也是半残

网友:
我纳闷这么高端的万用表为何不做成内置电池充电式的?

网友:
可以试试铁锂电池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加上酒精,洗洗更健康,然后再查线路吧。葫芦壳干不过南孚,安慰。